请教高人 dsx9改美手需要怎么设置程序 硬件改造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9-02-02):
如题 谢谢:loveliness:

网友A:
改一下弹簧就行了,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弹簧就行了,很方便的

不需要改软件吗?????

网友:
好像软件里有换手程序,只要改下油门弹簧就可以
~

网友:
菜单里选相应的mode, 压簧换一下位置,不要换线之类的

网友:
在mode里,一般有4种手法

网友B:
熄火开关最好一起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火开关最好一起改下,

怎么改 能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