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的断电熄火问题

楼主(2009-02-02):
汽油发动机是断电熄火,但应该怎么做呢?
我有个想法,接收电的开关、电显和甲醇机一样安装,cdi电池用一个三线开关控制,把开关的头钻个孔,然后用一个舵机来控制开关的前后运动。这样就能在接收机工作后用一个舵机来打开CDI电源。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接收电出问题,那CDI电源无法断开,那就是发动机继续工作但所有舵面无法工作。如果用一个双开关、一个行程开关和一个继电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双开关控制CDI电源系统和接收机电源系统的开关路,然后通过继电器控制CDI电源,当行程开关关闭时CDI电源切断,接收电继续工作;当接收电停止工作,继电器开始工作,切断CDI电源,避免接收机断电但CDI继续供电的可能。

一点愚见,请大家多多指点,等着安装呀····谢谢

网友:
双刀双掷开关一个控制接收电  一个控制CDI
微动开关用舵机控制 实现遥控断电
为避免因为抖动过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接收电断路 加一继电器 以保证接收机断电的同时CDI电源同时切断 避免因为发动机不熄火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

接不来就找个懂电的帮你娃

祝试飞成功!!!

网友:
好象没得必要这样整哦,你用继电器??用啥子的?机械触点还是固体继电器???额外增加重量不说还增加出故障的几率,我不赞成这样搞,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