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用了半个月了,说点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楼主(2009-02-02):
以下是个人感受,仅供参考!!!
1.为什么要设计成两个摇杆电位器跟着摇杆动???本来有根电位器线就不是很长,买回拆开发现被后壳压住了,所以感觉左边摇杆网上的阻力很大!!!这种设计不好,无形中对电位器连线也有中损耗。
2.没有MODE 3,我用着很不方便。
3.发射电用JST插头,这个对有锂电的是个不错的设计,但是我觉得,对于装镍氢或镍镉8节
电池
盒还是应该采用金属弹片和控连接,同时存在两种连接方式。(如JR的控一样)
4.我感觉这个控还是更偏向于直升机。

网友A:
两个摇杆电位器跟着摇杆动?能给个照片就好了,见的少.没见过,

网友B:
1) 好像 中端控大多都是这样的,反倒部分低端控是固定的,不知道为是么,应该是有原因的,阻力问题手动把电位器线稍微改下道就好了,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
2) 这个没有个人需求,不了解 闪过
3)不知道你要获得怎样的效果,电池盒与控之间的连接方式很重要吗? “对于装镍氢或镍镉8节电池盒还是应该采用金属弹片和控连接” 没看明白, 我只知道jst头 比较实用
4)你是怎么感觉的,是功能不够还是。。。。。

楼主:
昨天我用2801玩模拟器又出了个小问题!!!左边摇杆突然阻力增大,最后出现了不能回中的情况了(我右手油门),开始我以为连线又被压住了,结果拆开一看,没有被压住,没查出问题来,最后我把控正面四个银白色的内六角螺丝卸掉后又好了 (装上螺丝又出问题,但不能不装吧)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等2801软件能升级的时候一道返回去升级加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