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2-02):
菜鸟请教各位几个个问题,
1.什么叫半浸浆,什么叫全浸浆。
2.我想做下面这个图里的船,长大约在60厘米,宽24厘米,各位高手帮个忙给参谋一下用多大的电机调速器合适,图里面标的无刷电机是4000--5500Kv的,如果用这么大的电机调速器要用多少安的,电池用多少的合适,谢谢了。

楼主:
有哪位知道我提到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
第一項請自己翻查舊貼.
第二項:此款船原設計是跑6粒鎳氫電池的,也可以考慮用 2 cell 鋰電池(7.4V 4500mAH 25C)代替.無刷電機用飛高3808406L 已經足夠.,船槳用 Octura X432, 電調用60A以上已經足夠.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看来懂得的行家还是不多啊。

网友A:
老鸟一般不爱回帖~
用2858的电机   70A的电调就够了   3S  里电(25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鸟一般不爱回帖~
用2858的电机   70A的电调就够了   3S  里电(25C)

同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