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曾用吹塑纸做机冀蒙皮?

楼主(2009-02-03):
想吹塑纸做个上单冀机冀的蒙皮,不知可行不?有前辈试过吗?

网友:
吹塑纸顺纤维方向抗拉很好可以做机翼下表面的蒙皮,用在上表面的话飞行的时候机翼变形向上弯吹塑纸没有弹性就会皱起来

网友:
用厚的吹塑纸可以
以前做过

网友:
在电滑机翼上做过,用白乳胶粘的,胶干后用电吹风加热收缩,效果还不错

网友A:
我的第一架微风就用吹塑纸蒙的机翼,机翼是上凸下平的那种,下面是5mmKT板,上面用吹塑蒙皮,感觉挺好用的,吹塑纸有一点点弹性,蒙好后形状还挺好看的,但吹塑纸强度比较差,很容易就捅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架微风就用吹塑纸蒙的机翼,机翼是上凸下平的那种,下面是5mmKT板,上面用吹塑蒙皮,感觉挺好用的,吹塑纸有一点点弹性,蒙好后形状还挺好看的,但吹塑纸强度比较差,很容易就捅破了。

把吹塑纸平铺!粘封口透明胶!   想捅破~嘿嘿!

网友:
我用过,吹塑纸再贴透明胶带,好使!

网友:
嗯,吹塑纸可以蒙机翼,但是有几个问题,一是吹塑纸很瓤,很容易被挂破,第二吹塑纸本身没有强度所以机翼的翼梁必须够结实,而不能象用kt板蒙那样翼梁和翼肋只要保持形状就可以了。第三就是更重要的地方,吹塑纸其实很重,尤其是在吹塑纸上蒙透明胶,还不如直接在机翼上用宽透明胶带代替热缩膜,所以一般很少用到吹塑纸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的蚊子60用吹塑纸蒙机翼,里面KT骨架,碳纤主梁,24G。用了很久没坏。吹塑纸用在小飞机上合适。

网友:
好多微风的主翼就是用吹塑纸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