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自带的6通道遥控能控制004吗?

楼主(2009-02-03):
如题,小弟买了005,但是作为新手玩005的后果就是秒炸,因此想买台004空机来练习~

所以想请教下005原带的遥控能否控制004?

下图是005的遥控

另外想询问~005是否有升级的价值?因为老是秒炸,老是炸烂不少零件,有点想换金属件的冲动~

但是前辈们都不赞成升级~请给我意见~

网友:
005有金属件拉???

网友:
我是去年10.1观注电直的.入门机也是进的005,因为沈阳没有005的配件,玩的人也少,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换成004.但要用在004上就要去掉变螺距部分,自己又不会(本人是学机械的) .我的0406又是老款的没有关混控的开关,所以又买了个0905A飞G3.5.每天飞2~3个小时,真机每周只在系留的前提下在家飞一次(在没系留时秒炸了两次).经过苦练模拟器,现在悬停定点练习时飞lv18了,还要继续努力,最近真机飞的好多了.  当然还是在家系留飞了.

网友:
我就是这么用的,找我的帖子就行了。

网友:
把电池盖下的开关拨一下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0406老款的电池盖里没有关混控的开关的

网友:
005太垃圾了,谁用谁知道
特别是那个尾电机,只有几次充放电循环的寿命,还是上004吧,新手入门4通比较合适
还有,我的控也是0406,但却有开关的,你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看来005的确不适合新手使用哦

网友:
慢慢折腾吧,飞好了004再搞这个还是不行,放弃005了

网友:
004还是有的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