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翼龙尾管安装方法!~~~~~~~~~~~~~

楼主(2009-02-03):
我是实在无奈了,机身尾管上螺丝的地方未打孔,自己打了两个孔全部向下歪,弄了一个多小时未果,请问大侠们,装尾管不装螺丝可以吗?把尾管拉紧,调节好位置后用热熔胶粘一下或者用热缩管套住,这方法可行吗?

网友:
把原来的孔用胶保护一下防止以后应力集中开裂,转90度重来。或者上街买节钓鱼竿

网友A:
歪就歪吧
拧上就行
不上螺丝 不好,尾巴会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就歪吧
拧上就行
不上螺丝 不好,尾巴会掉的!

不是吧,一歪垂直尾翼很平行尾翼都是歪的怎么飞啊!!

网友:
我的尾翼也是小歪,照样飞!

网友:
这两个螺丝是比较靠上的,我也是打了两次孔才找到的位置
我是把杆上的孔那里插个牙签,牙签要短点,从机头那边插入,因为有牙签,所以就挡在要上螺丝的那个地方的前面然后那个小手电从机头方向向里面照,这样就能看到牙签所在的位置,这样就可以打孔了,然后吧牙签抽掉,就很好安装了,我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安装上去的。

网友:
哥们 搞一个小的led灯 然后点亮塞到尾管里面 你就能看见洞在哪里了  我很快就装好了 一次成功

网友:
我的也是歪的  照样飞 哈哈

网友:
不过我刚买了沧狼塞斯纳  翼龙玩够了

网友(2009-04-23):
塞段木头条进去,然后再打洞,上螺丝,这些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