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飞越的木桨都不用做静平衡,不错

楼主(2009-02-03):
一次买了15付
用了5付发现静平衡都不用做了(木桨我一般都只做静平衡)
顺便问一下飞越,木桨是不是全部出厂都做过静平衡,是的话我都不用做了,直接用了

网友A:
我怎么跟您刚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跟您刚好相反?

难到批次问题?

网友:
有广告嫌疑。

网友:
好像我的也不行,还是要平衡的

楼主:
不是广告
随便怎样想了
反正自己用着舒服

网友B:
不用静平衡是因为等重了, 动平衡还是要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静平衡是因为等重了, 动平衡还是要做的

动平衡怎么做?不要说是重心哦 重心一样不代表动平衡哟

网友:
列兵广告

楼主:
真不明白
要怎么写才能避免广告嫌疑,本人新手,望赐教

网友:
用了5付??? =   炸了不止5次吧??

基本上所有的桨买回来前厂家都会做一下平衡的, 但是自己的平衡也是一定要做的, 毕竟厂家那样大批量出货时不可能检查的那么仔细.

网友B:
楼主动静平衡估计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静平衡估计搞错了

飞跃的木桨我也用了2付,重心基本都在一个位置,当然还是要用平衡器平衡一下的~~

网友:
昨天我也换了副飞越的大桨,重心一致,两个桨重量也一样,没上桨平衡器,感觉不错了
就是贵点儿

楼主:
贴个图,还有人分不清的可以看看

网友:
我买的玻纤桨有一边要贴上好多东西才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