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自旋翻分段练习

楼主(2009-02-03):
通过半年的练习,自旋翻已经成功飞出。但那是在600CF。昨天飞450时再做自旋翻,结果炸鸡;修好飞机后,今天再次出击。发现450飞自旋翻的确难;和600不同,450浮力小,高度变化大,翻的时候飞机在第一圈就必须开始减小螺距,第2圈时螺距必须要到达0度位置,否则飞机高度掉得快。前后和副翼动作必须大点,如果杆量小飞机必须多转1--2圈来修正摆平。尾巴自旋速度比600快,不能打满方向,自旋速度越快,前后和副翼的动作必须大,才能保证4圈翻完一个完整自旋翻。
今天反复练习了分段动作,正翻和反翻都是2圈。拍了录像,欢迎高人指点。
录像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1OTI3ODQ=.html

下午飞了600,还是600的容易翻,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2NTg1MDg=.html

真是飞机越小越难飞

网友:
mod1 还是mod2

网友:
600的翻得还蛮顺的,LZ是什么手?

网友:
是大飞机好飞的.

网友:
LZ真是高手啊!我什么时候才会自旋翻啊!

网友:
是M1,大法终修成,恭喜啊

网友:
m1一定要顶,lz翻时用了升降舵修正么?是不是只控副翼?

楼主:
我是日本手的。升降舵、副翼都要控

网友:
我也日本手,只控副翼模拟器可翻,再加升降感觉配合困难,lz有没有秘诀,是练习根据正弦变化固定两手的配合,还是练习只根据飞机姿态随机修正,个人感觉后者很难达成。

网友:
我也是 日本手 特想学会自旋翻
LZ 说说手法啊  手上是怎么动完成分解自旋翻的上半.  反面翻会正的手法又是怎样
飞机尾巴转了几圈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四圈的m1有慢动作教学么?

网友:
恭喜!虽然我离自旋翻还远,但是感觉M1对我的鼓励还是很大的!为什么M1就不好翻自旋翻?我就是要用M1来翻自旋翻,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 四圈的m1有慢动作教学么?

自旋翻其实包含两层内容,自旋和翻,因此,正倒飞自旋停要比较熟练才行;
自旋:我的方法是先练自旋停,飞的时候要看机头,飞机自旋到哪个状态,只要飞机出现偏离,就应该用相应的通道修正(前后和副翼).刚开始一下不能前后和副翼同时条件反射修正的,可以先练习前进,然后再练副翼.到无论尾巴转多快自旋停都能很稳,这就算基本过关了.

翻:在飞机自旋的时候翻,主要翻的都只是1圈,因此,要先练1/4自旋翻,这个不是很难练.正翻和反翻都熟练了就可以结合自旋一起练习.

4圈自旋翻:飞机在自旋的过程中真正翻的过程是1圈,按2+2的4圈自旋翻(正-倒2圈,倒-正2圈),正倒飞2个状态中,第一圈都是翻的,第2圈是摆平,也就是说第2圈都是修正过程,这就是考验自旋停的工夫.飞自旋翻的过程,要顺着飞机自旋的节奏,杆量稍迟点点.

多圈自旋翻:如果以4圈为标准,那么4圈以上的自旋翻都是多圈自旋翻,2+3,3+2,3+3都是多圈自旋翻,其实多圈也就是多在修正圈,操作前后和副翼杆量小,修正圈需要多1--2圈才能让飞机摆平.

网友:
一圈主翻一圈调整,好建议!下面该练调整了,lz模拟器拿哪个机型练的?感觉450gf真f动作量比较小,不敢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