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朋友用过凤凰25A在电直上吗?

楼主(2009-02-03):
凤凰25A的电脑设置程序不会用啊,有没有兄弟用过?麻烦支个招~~谢谢了
3500KV的无刷,19A~23A,6颗磁铁0.06欧姆,225瓦,alpha400 63M18 ,用的是凤凰最新的电调驱动
问题是设置到直升机模式后,马达工作明显不正常,只有在固定翼模式下,把刹车关闭,转速才正常~

网友:
直机不能用刹车的。。不然肯定扫大齿了。

凤凰的60A我用过,在倒数第二、三项目用默认设置就正常,换其他的设置驱动XXD2217都驱不起来!~

网友:
什么不会?俺教你,哈哈

楼主:
就是直升机设置,最好能发张图对照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发图没用的。你要怎么设置?先要设置控上的ENDPONIT的,然后看你要不要用电调的GOV,不是发个图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