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GY401问题

楼主(2009-02-03):
我的GY401用9257一切正常。我飞215,感觉9257用在215上面太大了,想换小点的舵机,可我用ESKY0508,有个怪现象,就是开控后,接通飞机电源,尾舵不好使(尾舵一点反映没有,其他舵机一切正常)。需要拔下尾舵和陀螺仪的插头从新插上尾舵就正常了。接受机短电后从新上电,又是这样,每次给飞机接通电源都要插拔一下尾舵插头才能正常使用。陀螺仪上的数码舵机和普通舵机开关也都试过了 都上这毛病,请明白的兄弟们解释下,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GY401用9257一切正常。我飞215,感觉9257用在215上面太大了,想换小点的舵机,可我用ESKY0508,有个怪现象,就是开控后,接通飞机电源,尾舵不好使(尾舵一点反映没有,其他舵机一切正常)。需要拔下尾舵和陀螺仪 ...

这种便宜的舵机就别指望太多了吧。

速度慢虚位大,而且电位器耐磨极差,不适合做锁尾舵机。我飞了一两块电就废了一个。建议买一个150以上的锁尾舵机。

网友:
我也试过。用的是yt  rce600,嫌ds520太大,换esky0508,跟你的下场一样。只好换了个辉盛5g.我是sjm180。下次换ds285试试。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年前就有本地兄弟发现了。。热插拔就可以用!

后来咨询了厂家说不兼容401的输出模式。。晕

楼主:
那支持401的数码尾舵都大家都用什么啊(小点的舵机)?

网友:
我在用SDG401-HB,感觉不错。

网友:
我的700配0508锁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