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9-02-03):
小弟现在用的是SANWA的RD8000 需要添置个接收机 想试试这个

日冠Corona 免晶体八通RP8D1二次变频接收机(FUTABA JR通用)

主流设备全兼容:
FUTABA /JR /SANWA /Hitec /天地飞 /E-Sky 等国内外主流遥控设备

真正免晶体:
避免了传统普通接收机必须使用晶体以及购买晶体的麻烦,不用晶体,直接扫频,所有频点全兼容
但又不知道 我的控能不能兼容 希望有懂行的前辈告知一下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不太清楚!不过这个接收机的兼容性不错!我用的JR的控就是用这个!

楼主:
哈哈  估计有戏了 我用的是JR的晶振

另外还想问问 二次变频是什么意思 是指发射机还是接收机 还是发射和接收都有二次变频和一次变频之分

网友:
顶 不过我是2。4的这个貌似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次变频是指接受的部分!具体我也解释不清,大概意思就是能更精准的接收发射机给的信号!

网友B:
二次变频简单的说就是把发射频率变换2次后转成可用信号。
1次是直接差个455KH。2次变频是先差一个10.7MHZ然后在差455出来。这样做以后接收的灵敏度、选择性及抗干扰性能要比1次变频的强很多。
全称应该叫二次变频锁相环超外差PPM接收机。我瞎说的。

网友: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前辈 偶明白了

网友:
几年前用过一个GWS的6通微型接收机,从那以后,立誓只用F的原厂接收机了。除非有哪个接收机得到了有如好赢电调一样长期一致稳定的风平,我才会试试看

楼主:
偶的电调都是好盈 好盈确实做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次变频简单的说就是把发射频率变换2次后转成可用信号。
1次是直接差个455KH。2次变频是先差一个10.7MHZ然后在差455出来。这样做以后接收的灵敏度、选择性及抗干扰性能要比1次变频的强很多。
全称应该叫二次变频锁 ...

好像是先差频10.7m再差频455k吧,最后放大得是455k的信号,一次变频差频455k太少,容易临频干扰,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