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450斜盘舵机

楼主(2009-02-03):
舵机
全是银燕的,斜盘舵机打舵一致性一样,但是螺距舵机力量要比对应的那个小一点,动作也小点,导致十字盘上下运动不平,开始以为拉臂太紧顶着舵机,松开后还是这样,换新舵机上去也是一样,推油门后十字盘不平,还得用手掰螺距舵机臂才能水平,这是怎么回事?
这款舵机回中不准!!

楼主:
还没解决

网友A:
首先,你是用什么控??我之前用过TDF的控,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换成6EX就不会了,如果控没有问题,就换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