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什么是双感什么单感陀螺?

楼主(2009-02-03):
双感比单感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单感只能在陀螺上调机不能用控调感度??双感能在控上调?
求教高手..要详细些

网友A:
 这个六级士官真够混的
双感度陀螺仪有分锁尾和非锁尾两种模式,可以通过开关进行切换的,对于单感度的陀螺仪来说,无所谓锁定不锁定。 其实我也是混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六级士官真够混的
双感度陀螺仪有分锁尾和非锁尾两种模式,可以通过开关进行切换的,对于单感度的陀螺仪来说,无所谓锁定不锁定。 其实我也是混分的

老大..不会是这样吧..单感度也有琐尾模式...
双感度应该是有2个旋扭..一个灵敏一个稍钝..
我的六级士官可不是混的..只是一直不重视陀螺..
陀螺我只用过WK-006..第一次准备买个双感度..只想问 下于单感度的区别..

网友B:
我来回答下
早先的陀螺,都是速率模式的,只支持一个感度,通常是一个电位器,无法通过控来调
后来出现了初级的速率模式双感度陀螺仪,两个电位器调两个感度,然后通过控的一个通道可以在飞行时切换
再后来出现了感度直接通过控设置,即陀螺的感度线接在某一通道上,该通道的当前行程决定了陀螺仪当前的感度。对这种陀螺仪来说,其实已经可以做到多感度,只要你有能力把该通道的行程固定下来
锁尾陀螺是陀螺技术的一大革命。锁尾陀螺用是和上述多感度陀螺近似的原理设置感度,但是,把行程分成对称的两个区间。具体的行程数值在该区间里的百分比对应于感度,而行程在第一区间里,陀螺仪自动被设成锁尾模式,在第二区间里,被自动设成速率模式。行程的设置在控的菜单里完成,切换通常通过一个专用开关或与飞行模式联动。

总结:单感度都是速率陀螺,不锁尾;双感度都是速率,不锁尾,感度有的可通过控切换,有的可通过控设置;锁尾陀螺都有速率和锁尾两种模式,模式通过控切换,感度通过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下
早先的陀螺,都是速率模式的,只支持一个感度,通常是一个电位器,无法通过控来调
后来出现了初级的速率模式双感度陀螺仪,两个电位器调两个感度,然后通过控的一个通道可以在飞行时切换
再后来出现了 ...

WK-006也能锁尾...是单感还是双感?

网友:
锁尾陀螺有两种工作模式,每种模式单独可调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下
早先的陀螺,都是速率模式的,只支持一个感度,通常是一个电位器,无法通过控来调
后来出现了初级的速率模式双感度陀螺仪,两个电位器调两个感度,然后通过控的一个通道可以在飞行时切换
再后来出现了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碰上老金是初学者的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下
早先的陀螺,都是速率模式的,只支持一个感度,通常是一个电位器,无法通过控来调
后来出现了初级的速率模式双感度陀螺仪,两个电位器调两个感度,然后通过控的一个通道可以在飞行时切换
再后来出现了 ...

透彻

网友:
1、速率陀螺:不锁尾。单感度,用一个电位器调整感度(比例控制P的K系数)。双感度用两个电位器调整感度,相当一个粗调一个细调,二者共同决定比例控制P的K系数。感度有的也可通过控设置;
2、锁尾陀螺:一般采用PI比例积分控制,都有速率和锁尾两种模式,模式可通过控切换,两种模式的感度可通过控设置。速率模式时设置的感度决定比例控制项P的Kp系数,锁尾模式时设置的感度决定积分控制项I的Ki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