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练习机油改电的成本

楼主(2009-02-03):
1.购置成本: 电调 150元 电机 250元.

2 飞行成本: 二手A123 15元 一节. 一个5S的总成本算 100元. 假设 100个循环
    也就是 1元一个起降 (七分钟的飞行时间)

我想这个成本油机是不够的吧.

网友A:
加A123的充电器,加T插,香蕉插想外出多飞几个起落就多买电池.还有,现在充电器影响电池的寿命,大电流放电影响电池的寿命.普遍无良商家垃圾电池卖高价,以次充优销售!

不会比油的省多少.

楼主:
A123的充电器 200元.

起动器, 点火器, 起动器电池, 起动器电池的充电器..... 200元

T插,香蕉插... 25元 加 75元的电池 = 100元

大电流放电影响电池的寿命.普遍无良商家垃圾电池卖高价....  假设 100个循环

网友:
总之 要达到同样的效果 全算下来 油的电的 差不多

网友B:
关键还是看喜好,油机对引擎调教的要求高于对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看喜好,油机对引擎调教的要求高于对电的

是的,飞电机的,到了就飞;飞油机的,发动机调半天,一飞空中熄火,炸了。

网友D:
其实发动机没大家想象中那么难调,我就认为好简单的。调好了每次出动按实际温度等微调一下主油针便可,一分钟都不用的事,也好发动,我现在到外场基本装好飞机,发动机一打就着,热车调整起飞也不用一分钟。飞空中熄火也不一定会炸,除非是低空失速,基本都可以迫降到,当然发动机正确使用一般也难死火。熄火迫降也是一件靠技术又刺激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飞电机的,到了就飞;飞油机的,发动机调半天,一飞空中熄火,炸了。

 油机是比较麻烦,如果发动机没有调好,飞起来好痛苦,且费用也比电机大。
我飞电3d练低空动作,一轮有时候要摔3、4次,拿起来拍掉点土继续飞,油机就没有那么方便喽。

网友E:
不要对电太乐观
大电流下能到100个循环?
200的充电器能有大电流?能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对电太乐观
大电流下能到100个循环?
200的充电器能有大电流?能维护?

少飞1分钟,200个循环也没问题。

网友:
我看航空模型上介绍,居然一上手就让大家飞油,说是比较好飞,而且在飞行密度大的时候,油机会比较省钱的

网友:
总的来说油的期初投资小点,但后期飞行成本大,而且麻烦、脏。而电的期初投资大点,但飞行成本很低,而且方便、干净

网友F(2009-03-26):
参照一下吧,很久没发帖了:
40京商油教
11X6木桨
飞速达5055   250
好盈铂金100A     580
二手A123电池 4S 2P  X2组   70X2
自制电机支架     20?

实测:满油门    电池保护最低值2.75V转速7000~8000以上维持了13分钟后转速低于7000   地面测试(无拉力计,估算)推重比随便超过1。     整机重量29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参照一下吧,很久没发帖了:
40京商油教
11X6木桨
飞速达5053    250
好盈铂金100A     580
二手A123电池 4S 2P  X2组   70X2
自制电机支架     20?

实测:满油门    电池保护最低值2.75V转速14000~15000 ...

好盈铂金100A,奢侈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A123的充电器,加T插,香蕉插想外出多飞几个起落就多买电池.还有,现在充电器影响电池的寿命,大电流放电影响电池的寿命.普遍无良商家垃圾电池卖高价,以次充优销售!

不会比油的省多少.

没听说二手的A123电池,还以次充好,都已经只买15元了,这还算高价啊?难道5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二手的A123电池,还以次充好,都已经只买15元了,这还算高价啊?难道5毛??

呵呵,很久没在这个论坛发帖了,因为这里面很多人是理论家,不屑和他们一般见识了,  不过A123确实是二手的,都是些拆机电池,但是这鬼东西的电流确实不错,能全油门13分钟不明显掉转速,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对了,我的电池组是2300MAH的,我采取的是两组4S并联,但是充电是独立充电,为了这个计划,我买了两台海盗版B6。         现在缺少个电子弹簧秤,否则就可以测试静拉力了,我用的电机厂家标称是15X8的桨,在18V的情况下720kv能有4KG拉力,我用4S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在13。6v左右,实测转速最高到8000多,到了13分钟后,电调有个降低功率的动作,这个时候马上测电压是13V,估计带负载时是12v,电调的最低保护电压只到2。75V,A123电池的油还没榨干。另外,46的发动机加上油箱、排气管、桨罩后重量仅仅比电机加电池轻了100多克。改造后重量没增加多少。现在缺少实际飞行的数据,呵呵,还没时间去飞。

网友:
几个实测图片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浪人同志电机的KV是说少?4S下能上到15000多转?

最近也想飞大电机,吸取点经验。呵呵。

网友:
谢谢兄弟指正,我又去实测了一次,发现开始的数据没有除以2,实际转速是8000多转。。呵呵

网友G:
我最近也想飞大电机,入手了一个兴耀华EMP4260电机,KV700。

以前没飞过这么大的电机,很多地方没什么经验。
手上有一个40级别的3D板机可以改,A123不知道具体是用4S2P好还是6S1P好。
兄弟有数据能分享下吗?比如说用什么桨,几S,电流,和拉力等等…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也想飞大电机,入手了一个兴耀华EMP4260电机,KV700。

以前没飞过这么大的电机,很多地方没什么经验。
手上有一个40级别的3D板机可以改,A123不知道具体是用4S2P好还是6S1P好。
兄弟有数据能分享下吗?比 ...

4260这个可以飞50-60级的飞机,用6S比较爽,浆要根据你所选的飞机种类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也想飞大电机,入手了一个兴耀华EMP4260电机,KV700。

以前没飞过这么大的电机,很多地方没什么经验。
手上有一个40级别的3D板机可以改,A123不知道具体是用4S2P好还是6S1P好。
兄弟有数据能分享下吗?比 ...

原则上, 高电压比大电流要有利. 但你的电机和飞机在一般的情况下已确定了你的电池的用法.

网友:
谢谢精彩回复,记下来了。

网友:
A123不至于只有100个循环,如果是用国产新的磷酸铁锂电池,价格比拆机A123贵不了多少,大电流放电寿命估计几百个循环没问题,长期使用成本是毫无疑问低很多的

我的电车,2个3S电池加一起200不到的成本跑了1年多还没咋地呢。。。。

网友:
对A123来说原则是原则,方法是方法

A123单体电压低,带负载电压更低,单位能量密度重量高于LIPO,决定了A123适合于较低电压较大电流,也就是说适合于低电压低速大桨高电流

如果用N串,在很多情况下就过重了

引用 楼主:

原则上, 高电压比大电流要有利. 但你的电机和飞机在一般的情况下已确定了你的电池的用法.

网友H:
油机我一天可以飞10多个起落,电机就麻烦点了。这是电机不如油机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发动机没大家想象中那么难调,我就认为好简单的。调好了每次出动按实际温度等微调一下主油针便可,一分钟都不用的事,也好发动,我现在到外场基本装好飞机,发动机一打就着,热车调整起飞也不用一分钟。飞空中熄 ...

高手和菜鸟就是不一样!

网友I:
飞电的要爽一天的话得多少电池备着啊?这就是一笔不小的一次投入。再说油的出门拎一桶油绝对的爽飞一天

网友J:
2300mAH 的 A123 可以用10A快速充电,一组天上飞,一组地上充电即可

飞下来,抽根烟,地下一组就充好了,接着充电一组,飞另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J:
2300mAH 的 A123 可以用10A快速充电,一组天上飞,一组地上充电即可

飞下来,抽根烟,地下一组就充好了,接着充电一组,飞另一组。。。。。

接着再抽一根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油机我一天可以飞10多个起落,电机就麻烦点了。这是电机不如油机的地方!

我飞电的,一个下午一般飞二十来个起落。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飞电的要爽一天的话得多少电池备着啊?这就是一笔不小的一次投入。再说油的出门拎一桶油绝对的爽飞一天

我带二十来块各种电池,这不是一次买进的,是分几个月买进的。

网友K:
飞3D机,目前还只能使用LiPo,毕竟A123太重了。但是飞普通的飞机A123绝对是首选的电池,下面是我的40级J3改电照片。
全球40J3飞机,XXD4120,KV660,XXD 80A,仿APC12*6E桨,配置绝对垃圾,动力绝对够爆

A123电池组,两组4S串联成8S

还有些没有组合起来:

我的充电器群,都是垃圾货,但是我很满意,尤其两个又大又黑,绝对爽,充电功率够劲!

丰田说到了,电机不能整天不停的飞。但是我上面的配置来看,能不能整天飞只在乎我车车启动电池能不能向充电器持续的供电了,估计只能把车打着火来充了。
淘宝上好象有400多的汽油发电机

网友:
电动飞机一次要带得多,电池也要带得多,比如飞机7、8架,电池二十几块,三台充电器,爽飞一天,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3D机,目前还只能使用LiPo,毕竟A123太重了。但是飞普通的飞机A123绝对是首选的电池,下面是我的40级J3改电照片。

全球40J3飞机,XXD4120,KV660,XXD 80A,仿APC12*6E桨,配置绝对垃圾,动力绝对够爆

ht ...

找到知音了
但是飞普通的飞机A123绝对是首选的电池  (能不用Li-Pol,一定不用 )
XXD4120,KV660,XXD 80A,仿APC12*6E桨,配置绝对垃圾,动力绝对够爆  (比你小气,电调70A )
我的充电器群,都是垃圾货,但是我很满意 (只有你最底挡的那种,还只有一个 )
A123电池组,两组4S串联成8S (好处太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K:
飞3D机,目前还只能使用LiPo,毕竟A123太重了。但是飞普通的飞机A123绝对是首选的电池,下面是我的40级J3改电照片。
全球40J3飞机,XXD4120,KV660,XXD 80A,仿APC12*6E桨,配置绝对垃圾,动力绝对够爆
ht ...

真正用过了的才知道,呵呵,其实燃油的续航时间也不过20来分钟,用4s2p并联够了,我用xxd5055-6电机直接带11x6的油机木桨全油门可以到13分钟,要是省点用用过15 16分钟肯定没问题。

另外,J3是个好机机,我的京商油教改造难度偏大,特别是电池安装。

网友:
口水大吧大吧的,哈哈。电机图个方便嘛。

网友:
实测了,桨太小,只能达到1.5kg左右的静拉力。得去寻找几个大尺寸的桨去。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还是飞油的感觉好

网友J:
A123飞J3,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  J3都不需要多大力咯

俺用A123飞edge540,1.2以上推重比!   满油门飞4分钟,普通特技能飞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J:
A123飞J3,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  J3都不需要多大力咯

俺用A123飞edge540,1.2以上推重比!   满油门飞4分钟,普通特技能飞8分钟!

老大,人家的是大家伙.

网友:
上周六飞了,对于40级的J3,8S A123还是重了一点,飞起来其较快,动力非常的猛,起飞时满油门10米内离地!收油门时高度掉得比较快是真的。

网友:
5s1p 可能好些,没必要追求那么长的飞行时间

网友:
我改的40级大金星电动配置:电机190元 KV660 电调好赢80A铂金版480元 电池花牌3S2200-4组。用12X6浆。一次上两组电池,飞水机可以飞8分钟。飞起落架的可以飞15分钟。(水鞋重800克)

网友:
看看在水上的样子吧。起飞重量3300克

网友L:
楼上这位朋友,电机是什么型号的,看着像是XXD的~
在问一下,翼展1。3米的练习机,空机带起落架,不带电子设备,是800克多点。
应该用多大型号的电机和电调~

网友D:
我的配置,康克40下单翼运动联系机,xxd3520 830KV 160元,xxd70a,6S A123。全重2500G,用12X6油机浆推重比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上这位朋友,电机是什么型号的,看着像是XXD的~
在问一下,翼展1。3米的练习机,空机带起落架,不带电子设备,是800克多点。
应该用多大型号的电机和电调~

电机型号是4120 重量310克。KV660

楼主(2009-04-27):
引用 网友D:
我的配置,康克40下单翼运动联系机,xxd3520 830KV 160元,xxd70a,6S A123。全重2500G,用12X6油机浆推重比过一。

这个配置我喜欢

网友:
35xx跟42xx的比,在同样拉力的时候电流要大一些的,重量差距不很大,如果可能,用大一号电机较好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