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切割加工之事

楼主(2009-02-03):
各位老大,有去外边做过线切割加工的吗?一般怎样收费?要求什么样的文件格式他们才能直接使用。我想加工几把白钢车刀。如果有天津的哥们最好能推荐个加工点。谢谢啦!

网友A:
一般是5里一个立方毫米

网友:
打印圖紙給他做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5里一个立方毫米

快走丝便宜些,,另外应该是按平方算的,也有按时间算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如果零件简单,现说现做都行

网友:
画个他们能看懂的草图也行,他们会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