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 喷砂工艺 及喷砂设备原理有谁真的知道 喷砂工艺 喷砂设备

楼主(2009-02-03):
有谁知道 喷砂工艺 喷砂设备大家好   这几天迷上了  喷砂工艺     具体在网上查了一下   大概了解了喷砂设备原理     自己想DIY喷砂设备    想做一个箱体式  一把喷砂枪手动的   但需要的喷砂设备 必备用到的 高压空气源(  气泵 空压机)手里还没有    就是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好    是不是家用的那种小型的 电机功率在1.5千瓦以内的都不可以用呢  必须要达到5千瓦或10千瓦以上的呢    请懂行老师们指点

网友:
呵呵!我也想知道怎么弄!学习!

网友A:
这东西的灵魂就是压缩空气,出气量一定要够大,气压要足!,一般除锈作业要15千瓦以上气泵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的灵魂就是压缩空气,出气量一定要够大,气压要足!,一般除锈作业要15千瓦以上气泵才行!

啊 15千瓦   看来自己DIY要泡汤了   15千瓦的气泵价格可是不菲呀     1.5千瓦 气泵   一般气压 都能达到喷砂要求的 0.4--0.7这个压力  就是气流量小      如果做小喷砂设备  是不是就是效率低一些   也能用呢

楼主:
我现在就是  看了很多关于喷砂设备的数据     提到 空气源 数据很少  大多都是大设备   空气源功率都在 几十千瓦  气压一般都是用0.4--0.7    但是气流量都是很大的4~8m3/mni   可是一般家用的气泵 气流量一般都不会超过0.04~0.2m3/mni    不知道我看到对不对   现在就是想知道   如果用两相1.5千瓦功率的气泵可不可以 用于喷砂的 空气源

网友:
500W的就行 上吊还要换口气呐

网友:
真要弄的话注意个人防护,这玩艺很伤的。我原来在造船厂试过

网友:
做小件用气泵+射流泵+可增压沙灌,就行了我自己做过一个就是效率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玩意都有DIY的,真是人才济济

网友:
喷沙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效率低没有用的

网友:
呵呵 以前 家里人做过这东西·!·

主要是给玻璃表面进行喷花纹的!!
用的设备都是成品设备 就喷枪和 机壳都是 自己加工的!!

如果东西可以赚钱 就别太在意那几钱块钱的设备了!!

网友:
首先看你要做什么,要怎样的效果。喷砂机的载体从上千目到20几厘米的钢球,统称喷砂机,小如笔大如炮。
根据不同用途,载体大体分为,锐角,钝角,球型,主要功能,切(雕),抛光,表面应力处理,等等。
根据不同载体分为,虹吸,重力,两种。不同的用途,喷头就五花八门囖。
她可以是一间房,一个桶,一只塑料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