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模拟器中

楼主(2009-02-03):
我在g3.5或g4中玩
模拟器
,用ESKY 0404的控,但我发现单浆机总不能脱控悬停,校对了控也是这样,是模拟器问题,还是单浆机本身就不能脱控悬停呢?

网友A:
控的问题,0404用时间长了就这样,,,,,

网友B:
没看过谁玩 单桨模型 在没有平衡仪的情况下能脱控!!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单桨机是不可能脱控的对吧,因为我从来没玩过单浆机,所以问一下子,我以为模拟器中的飞机都是调得绝对好的飞机,肯定可以脱控,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C:
可以短时脱,运气好10秒也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