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004前辈

楼主(2009-02-03):
004的新电池怎样充电才算正确呢?

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充到用手摸着电池温就表示满了一般2个小时

楼主:
我也是充两小时就拔掉了,怕充坏,所以就发贴来问一下各位老鸟!

网友:
买个平衡充.方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原配的镍氢电池吧?
关于镍氢电池的使用就一个原则:充足,放尽!这样使用不会有记忆效应(虽说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比镍镉电池来得小,但还是有记忆效应的哦)。
原配的是镍氢650mAh的电池,但充电器比较烂,只是一个变压器加整流电路和一限流电阻来充电的。由于不是恒流电路,所以,充电时,开头的电流比较大,随着电池端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会逐渐减小……这样的充电器就无法通过计算充电时间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如果,欠充和过充次数多了,就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
如果能动手自己做一个充/放电器当然最好!
简单的办法是:
1、每次(若嫌累的话,使用十次后)都做深度放电,即放尽!放电时用万用表检测电池的电压,当单节电池的电压为1V时(7节电池组的总电压为7V)就停止放电。
2、将原充电器改一下,使之成为一个能提供650mA恒流充电器(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变压器能否提供650mA的电流,若不可以的话,得减小充电电流或换个变压器哦),恒流电路自己做并不难,用片LM317和2、3个电阻就能做出来!
3、弄个定时器。当电池接入恒流(650mA充电电流时)充电器后开始记时,充1小时15分钟左右就可充好了。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增加15分钟呢?是为了抵消充电时的热损耗。
                  另:充电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例:电池的容量为650mAh,充电电流为65mA,理论上计算出的充电时间为10小时,实际应充13~15小时才能充足。
想在充、放的过程中轻松点的充电器需由下电路组成:
1、放电电路;需有一电压检测,当放电到7V时(即单节电压为1v)停止放电并自动转入充电方式。
2、充电电路;为一恒流电路,恒流电流在65~700mA比较合适,最大不要超过1A,电流大,充电时间是缩短了,但电池会产生过高的温度,也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3、定时电路;根据充电电流的大小,选择时间的长度。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X120%即可。乘120%的目的是抵消充电时的热损耗,使电池充足。
4、温度检测电路;由于镍氢电池在大电流充电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充满后若继续充的话,电池的温升很快,当达到50度以上时就停止充电。
若能搞得专业些的话:
就得用专用的IC或微电脑(又称单片机)来控制放电和充电了,放电原理与上面的相同,但,充电检测完全不一样,是利用双峰检测电路和测温电路共同实现的,用分列元件几乎做不出这种检测电路。这是最理想的充电器!

楼主:
再请问一下各位,004的控右上角的那个长条型开关是用来干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各位,004的控右上角的那个长条型开关是用来干啥的?

是个教练开关!
控的背面有个接口,通过一条电缆连接另一个控。当你(实习飞行员)在飞,出现了操控失误而导致飞机姿态不对(如快要坠机),电缆连接的、在教练手中的另一个控拨动这个开关,就切换到教练来控制飞机了。

楼主:
谢谢黑人,你真的太好人了!   以上几个办法我叫朋友搞一下,因为我不太会搞啊。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教练开关!

那怎么用?  我那个FUTABA  T4VF 左上角也有个黑色的按键,应该也是黑人所说的“教练开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用?  我那个FUTABA  T4VF 左上角也有个黑色的按键,应该也是黑人所说的“教练开关”吧!

不一定!不能看到开关就认为是教练开关!
具体要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是英文的!

10年前在广州900多块买的,再加上个40级的油动定翼机,发动机,油,花了我3千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
书到用时方恨少…………………………………………

楼主:
是啊!英文我只会一点,但像说明书里面的专业名词就看不懂了!

今天我在家里的客厅玩了一下004,只是在凳子的脚上轻轻的碰了一下这里就断了,真脆弱! 请看下图!

网友D:
陆续你会发现旋翼头上的东西都不经操的。。。

网友:
那个东西我也断过,后来加固过,再也不断了,晚上给你拍照片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已经够晚的了……图呢?

网友F:
换锂电吧,换了锂电才有后面的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锂电吧,换了锂电才有后面的成绩

换几V和几m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陆续你会发现旋翼头上的东西都不经操的。。。

差不多两点了,图呢?

楼主:
今天出去飞了没多久,只是轻轻的坠在草地上,这脆弱的起落架就断掉了!(有训练架的情况下)

已用502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