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04.今天刚到

楼主(2009-02-03):
今天中午.我盼望已久的004.
终于到家了.开盒后马上检查零件有少不(因为我是连零件一起买的)
没少.然后.就是检查马达和驼机.也一切顺利..
我按照黑人的指点.买了2个016的电池架和脚架..
就连忙装上去了.装半小时了.悲哀吖.因为螺丝位都不对的..
然后就是调机.调了1块锂电..
还没调好.现在充电中.买JJ的时候忘记多买1块了..
因为新手,所以不会上图.望各位原谅

+多1点.今天调JJ的时候.
控制失误.给JJ打到脚了..
流血了.所以大家要小心呀

网友:
一块电池很郁闷滴。。。。

网友:
希望楼主飞后再发些意见啦,我还在观望中。。

网友:
我也是啊!想再买多一块,但不想买原装的那块,要高容量一点的,毕竞可以爽久一点嘛!

网友:
发帖时下面有个 浏览 那个就是传图片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架与大齿轮相擦了?须将电池架那相擦的地方锉或削掉一点……
是不是白色的脚架装不上电池架?呵呵!我也遇到啊!用个1.2的钻头再钻一下吧!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架与大齿轮相擦了?须将电池架那相擦的地方锉或削掉一点……
是不是白色的脚架装不上电池架?呵呵!我也遇到啊!用个1.2的钻头再钻一下吧!国货……

哥们 你的业务也太孰练了

感觉你应该做 004 的版主!!

网友:
今天可以兴奋了,哈哈

网友:
一块电池郁闷啊。我有6块也郁闷。飞着飞着就想睡觉了!

楼主:
恩恩..原来黑人也遇到了..
呵呵.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斜面的应该向哪里..
就上黑人的帖子那里看.
现在和黑人的一样了..
想问问黑人..脚架那有2个小孔..
我不知道装甚么的.
我看见你用1条黑棒来缠绕着天线的..
请问那是甚么

楼主:
顺便请教大家1个问题..
我用的充电器是EK2-0851
冲的是7.4V 800mAh的锂电..
充电器不知道啥回事..
刚插电池的时候.POWER灯长亮.CHARGER灯就1闪1闪的..
但1分钟左右.POWER灯就1闪1闪了.CHARGER灯就没反应了..
重新拔电池.插电池.几次也是这样..
是不是本身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原来黑人也遇到了..
呵呵.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斜面的应该向哪里..
就上黑人的帖子那里看.
现在和黑人的一样了..
想问问黑人..脚架那有2个小孔..
我不知道装甚么的.
我看见你用1条黑棒来缠绕着天线的..
请问 ...

估计你说的那两个小孔是装尾撑用的螺丝洞……
天线上黑的东西是天线管加“热缩管”,防止天线跑出来,固定用……

楼主:
哦哦.
我正在换副翼杆..
但怎么也拆不下来..
我已经把大浆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插电池的时候.POWER灯长亮.CHARGER灯就1闪1闪的..
这个现象表示正在充电。
但1分钟左右.POWER灯就1闪1闪了.CHARGER灯就没反应了..
这就不太妙了!可能是电池有问题哦。

楼主:
不是吧.
悲哀吖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我QQ啊!
拆平衡杆需要将EK1-0206里的内六角螺丝拧松哦!

网友:
小荧真幸福 刚入门就有遇到黑人这样的004高手点拨   少走了不少弯路啊

网友:
我第一次飞004的时候也被它砍了双腿……打在膝盖下面了,两道血印但是没有出血。
那之后桨就再也没有砍过我啦,都是直接飞去砍铁架和地面

楼主:
哈哈..
植树老兄的004可能真的有芯片的..
应为砍你的腿他炸不了大浆..
所以跑去砍硬东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