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00航线数据

楼主(2009-02-03):
亚托500,原装电机电调,原装电池,一般的航线,比较温柔

原装电池,一般的航线,比较温柔

原装电池,一般的航线,比较温柔

花牌电池,在家悬停

花牌电池,在家悬停

网友:
支持数据说话

网友:
蓝色为电压曲线,红色为电流曲线。电压下降慢,电流波动很大,且电流为零时(落地)电压会跳升一点,所以落地停转后测量电压并不是最低值。

未接转速传感器所以没有转速数据。

网友:
平均功率多少?

网友(2009-04-21):
引用 楼主:
亚托500,原装电机电调,原装电池,一般的航线,比较温柔

还是不懂,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