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买的6通道模拟器,不知在g4中怎么映射通道

楼主(2009-02-04):
刚买的6通道模拟器,不知在g4中怎么映射通道?唉!弄了一天了,都有点灰心了。请高手帮助。模拟器如下:

网友:
G4中文版好弄点.进入G4后有个选项是映射通道的.你在控上面上下左右动下有反应的.就在这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