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X6i的控自定义混控设置

楼主(2009-02-04):
DX6i控自定义混控设置里如何设置其他通道控制油门THRO通道啊?
按说明书里说的:This function allows mixing any one channel to any other channel, or the ability to mix a channel to itself.
(这个功能允许混合任意一个通道到另一个通道,或者自身混合。前面的主,后面的从。)
我试了试,其他通道两两之间是可以混合控制的(比如:MIX1设置为ELEV-> AILE,同时MIX2设置为AILE-> ELEV)。
但是好像没有通道能设置为 主通道 来-> 控制油门THRO通道 的(比如:设置ELEV-> THRO)......为什么啊?
有用DX6i控的大大吗?难道是本身就不允许还是我哪里设置错了?或者控的功能坏了?
我是用来混合控制坦克,双电机分别驱动左右履带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等楼上有高手解答吧……

网友(2009-03-15):
我都是同样问题~油门不能被混控~
我开始看国外的贴子~http://runryder.com/helicopter/t463656p1/
请问高人这是真的吗?~急!!感谢

网友:
本人毫无英文水平,我用GOOGLE翻译

同样问题有玩家回复~
The DX6i doesn't allow any throttle mixing - The mix is there and you can program it up but it doesn't actually function
翻译是:该DX6i不允许任何油门混合-油门混合的组合是有,你可以进行设置,但实际上它并不起作用

就此问题老外发电邮知询厂家,以下为厂家回复~~

OK, got an e-mail back from Spektrum (Horizon) about the dx6i mixing....Here's the response
感谢您最近发出的电子邮件。

Throttle is not a channel that can be mixed to on the DX6I.
油门不是一个通道,可以混合的DX6I 。
This is allowed on the DX7.
这是允许的DX7 。
Both mixes on the DX6I are
这两个组合是对DX6I
trim inclusive while the DX7 only program mix 5 and 6 are trim inclusive.
修剪包容而DX7只计划组合5和6的内饰包容。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give us a call
如果您有任何进一步的问题,请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恳请E文高人解释~

网友(2009-04-19):
好吧……也就是说油门不能和别的通道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