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换电机之后,两个桨转速不一怎么办

楼主(2009-02-04):
有个
电机
老化了,重新换了个新的上去,发现两个电机转速差很多,不知道改怎么调整一下?四合一能调整不?

网友A:
两个马达都换了?
都换了的话,可以通过调整4IN1里的前后马达比例电位器,来调整好……

楼主:
手上就只有一个备用的,就换了一个
顺便问问,有什么好办法把铜齿取下来?当初固定的时候用了点502在轴上,现在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就差把铜齿也砸了,就是纹丝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