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晒晒你手中500ESP的配置~~~

楼主(2009-02-04):
最近打算入手500ESP,因为套装是送DS510舵机的,所以舵机不用担心。但是陀螺仪需要自配,看到坛里有搭配401+9254(需加工一个底座)或者9257(钮锯没54大?),还有搭配GP750+DS510的,另外就是遥控器,飞500的朋友都是用FF或者JR的9通的吗?

各位飞500ESP的朋友,能否慷慨晒下你们的装机清单呢?谢谢。

以下是我在淘宝找了家店初步配了下:
500ESP套装(送3舵机+电池):3480元
GP750+DS510:1150元
FF 10 2.4G:3350元
不知道以上这些价格如何?请大家帮忙参谋参谋。

网友:
9X2  DS510 *3   401+9254     原厂电调,加天蟹星电机

网友:
套机价格贵了,多问问

网友:
12FG   DS510X3   401+9254   原厂电机电调

网友A:
FUTABA 14MZ GY611 hitec3个舵机,尾舵机BL251,原厂电机电调,6S A123.

楼主:
楼上的配置很豪华啊。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B:
9254+401    9257+401  哪个更适用于500ESP啊?

网友:
5楼的配置很重吧。 楼主要是我就买401+9254.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54+401    9257+401  哪个更适用于500ESP啊?

前者

网友:
INO-LAB D251mg x3
PG800+9254
9XII + 77S
ZTW85A + FSD F500(AKE 500R1700TF)

网友:
9XII + 77S      5245*3    401+9254     原厂电机电调

网友:
500ESP
10cPCM
401+9254
斜盘DS510×3
原厂电机电调
表现相当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 14MZ GY611 hitec3个舵机,尾舵机BL251,原厂电机电调,6S A123.

6s a123用原装动力,配多少T电机齿?

网友:
理论算应用16T

网友:
我用的是401+9253,10c,

网友:
520比510更脆弱一些

网友:
500ESP套装(送3舵机+电池)
GY401+9254
FF 10 2.4G
.
有米的画,上611吧   以后换600可以继续用

网友:
顺便问句,商家为啥推荐510当尾舵机?  要上尾舵机也是520啊
有米还是上9254,性能没话说

网友:
500ESP+510*3+GY611+BL251+9X2+10DS+2600mah(25C)*6+2100mah(20C)*2

网友:
楼上电池利害

网友:
510不太适合作CCPM不是金属齿啊,用5084mg 力会不会小一点呢?

原装电机温升太快,说明效能不高.不知FSD如何?

很多把轴传,改回皮带,怕炸.

网友:
呵呵,皮带版炸机便宜

网友:
没错!轴传怕怕啊

网友C:
1, 500ESP     原厂动力  510*3  401+9254    146   12FG
2, 500ESP    天蝎星3026       天蝎星95A电调       260*3  GY611+251   608   14MZHP 60周年
套用27的话就是我这种连螺距都不会调的人 玩这飞机就是糟蹋天蝎星和14.....
PS: 510真的不咋样·我意思炸鸡大桨没事 3个510全挂.....

网友:
正巧这个周末把 500上的401+9254换成了 GP750 + 9254

发现,亚托 的 GP750 + 9254 效果比 401 +9254 好很多。

最明显的,是在做自旋动作时转速比 401 匀很多,不夸装的说有点 DS760的感觉。只是相比DS760没有那么多的可以设置的参数。否则效果应该会更好,听说 GP750和DS760用的是相同的传感器(不确定)?

网友:
500ESP自带全套+9254+401+DX7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500ESP     原厂动力  510*3  401+9254    146   12FG
2, 500ESP    天蝎星3026       天蝎星95A电调       260*3  GY611+251   608   14MZHP 60周年
套用27的话就是我这种连螺距都不会调的人 玩这飞机就是糟 ...

2号机超强配置,另外二台机还二只控,都是有一定级别的控,米人。。 260是指ino-lab的d260mg吗? 比d251mg如何?

网友:
我没有500啊,怎么晒啊?

网友:
建议试试JR770T+8900G  0.05S 3.5kg  可以吧  才1000多  比611实惠

网友:
5254*3+401+9254+原厂电机电调+6EX
电池4S+3S组合用,自己做的。

网友:
DS510x3,Mikado VBar + BLS251,Mikado YT500改装件,好盈铂金100A,电机暂时未定,TOP× 6S1P电池

控是DX7SE,配置和楼上的比很一般啊...

网友:
9XII + 77S , 5245*3 , 401+9254 , 原厂电机电调,亚拓2500mah/25C*1+花牌2500mah/25C*5

网友:
继续啊?不会只有这么几个人有500吧! 晒晒啊,也让大家知道知道

网友:
500CF  原厂动力 9650( 换9257齿)*3  GP750 + 9254  12Z / 2.4G

网友:
DX7+510*3+401+9254 原厂电机电调

网友(2009-03-22):
有用 T9 玩500 的么??

网友:
每天阅帖无数,先混上一份在说

网友:
 9XII + 10dS , 5245*3 , 401+9253 , ax500h电机 xxd电调,A 123 6S  15T  重量:2005g

建议大家报一下重量!!!!!!

网友:
站个位置走人

网友:
500esp+inod251mg×3+gy611+bls251锁尾+JR12x 2.4g

网友:
6ex   3003X4    gy401

网友:
INO-LAB D251mg x3
接收机606
401+9254
ake 33c 2600

网友D:
我也痒了想上500了

网友E:
370有刷马达! CN12尾马达 7,4V电池!
ESKY 四合一!0404控

网友:
楼上是什么500啊?

网友(2009-05-03):
HK-2221-8这个能用到500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痒了想上500了

你不是上啦?

网友:
500+ino 251mg*3+9256+mikado vbar v4.0+天蝎3026+mega 60a电调+fk桨+14mz2.4g

网友:
5245*3   401+9254  6EX  2000KV+XXD75A

网友:
想问一句 5245同260  边个好用啊

网友:
85 *3  401+9257   xxd动力 13T  6S1P A123 4组   超级暴爽

网友:
500CF升级到ESP,保留皮带传动
3XS9650
1XBLS251
GY520
12FGH
Torsion 430mm 碳桨

网友:
楼上DX已经用上GY520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370有刷马达! CN12尾马达 7,4V电池!
ESKY 四合一!0404控

CN12,高档东西。。。

网友(2009-10-14):
穷人配置:
DX7+6100E  500ESP改皮带传动 5245*3  XXD2826  2000KV   XXD75A + 5A 高压UBEC  PG800+D261HB
报告完毕

网友:
我的配置:500ESP  DS510*3 GY520+9254 12Z

网友F:
我的配置:500ESP 朗宇1750KV电机 MEGA POWER 60AHV MIKADO VABR 4.0 MKS DS9660AX3 BLS251 DSX7

网友G:
我的老伯姓配置DS510X3 401+9254 原厂电机电调dsx7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