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我台油房放置了一年多了,现在启动不了,什么原因?

楼主(2009-02-04):
请问我台油房放置了一年多了,现在启动不了,什么原因?
电池
满电的,打火棒也没问题,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A:
放事后油了没有,没放的啊基本完蛋了。里面生锈肯定的。发动机拆了洗洗。可能还有救

网友B:
拆开来洗洗试试

网友C:
拆开来洗洗试试
没有问题就是油针没有调好

网友D:
高手请指教,我部油房也是放了几个月,发动机可以发动就是不进油!

网友E(2009-03-06):
把发动机 拆开 卸下化油器 用WD-40喷喷 大概就可以了 时间长了发动机里生锈的关系

网友F(2009-05-02):
我的油房放了7年了,前段时间还照样玩。不过发动机是拆下来清洗封装了。

网友G(2009-08-06):
不会是机器绣了吧

网友H(2009-12-19):
因为你老不和她玩,她不想跟你鬼混了

网友I:
呵呵 油针尽量调到富油试试 不用时 不要存油到里面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