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A123一般飞悬停能飞多久?

楼主(2009-02-04):
如题

网友A:
3s 6分钟左右

网友B:
我的飞越的450,用3S能悬停9分多

楼主:
谢谢各位,A123是不是不能用YT原厂的电调

网友C:
飞几分钟不是这么笼统的说的````要看你的电机特性,你的齿轮搭配,你飞机的润滑性.你的油门曲线.还有你的飞行暴力程度.
3S我用4400KV的电机配合13T齿轮全油门飞3D可以飞5分半~~但是不暴力
过几天用15T齿轮试试看什么感觉``

网友:
齿轮T数越高越省电吗,具体什么规律?

网友D:
只有合适的最省电,高了和低了都费电

网友E:
我用XXD 2214-8T KV3500 3S A123只能悬5分钟,4S可以9~14分钟

网友C:
电机齿轮数高了肯定是费电啊```但是很更暴力```只要动力跟的上,可以试着在降速不掉的情况下,逐渐用最大的齿轮。可以飞出A123的极限动力。飞3D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