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尾舵机3154问题

楼主(2009-02-04):
请问这个舵机是不是很容易发热过度烧掉??

网友:
我用过6个3154,烧掉的只有一个,因为过载(憋舵)引起的,用的时候注意电调BEC电压输出应该是5V,亚托35X电调BEC电压输出是6V,3154不支持,也是烧掉的原因之一,解决的办法可以加装一个二极管进行降压就解决了。3154数码舵机扭力较小,用到450上面锁尾悬停和航线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确保尾推传动系统爽滑无比,不能有发卡和干涉的存在,一般不会烧掉,我在没有买到9257之前,一个3154用了8个月,后来用到EP200上面,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仍旧完好,然如果炸机炸到尾部尾轴弯曲,或者打到尾管导致尾推憋力,在20秒内不拔电的话,3154比烧无疑!!!!一般是电机和电路驱动部分全烧,一点挽救的余地都没有!!!一般使用有点温度是正常的,要想3154温度不高,飞机最好配置好赢电调,3154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毕竟FUTABA不是傻B

网友:
3154用5v是沒什麽問題的...........我的是用在250上面锁尾...........十分正点  z

楼主:
看3154并不是好选择啊,正愁250用什么锁尾好,看来还是老实点用9257吧,重就重吧,反正都用了401了。。

网友:
原厂420不正好?

网友:
我的3154用了1年半了只是打坏了壳换上3107的壳一直用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