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0直升机能否装50发动机

楼主(2009-02-04):
我的天子30直升机现在装的36级发动机 感觉动力很差 爬升无力 能否装46或50的发动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子30直升机现在装的36级发动机 感觉动力很差 爬升无力 能否装46或50的发动机呢?

我的也是天子30,同问

网友:
可考虑用OS37发动机

可考虑用OS37发动机,动力稳定马力强劲!与30发动机安装尺寸相同,而且寿命长!!!还有就是油料------飞3D需用30%含量硝基甲烷的油

网友:
lz可能要检查设置或者发动机
30的油机用.36发动机足够足够了,如果没找到问题根源就换大发动机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网友(2009-03-22):
我的也是天子30,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