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请教一下

楼主(2009-02-04):
0404控右下角有个电源插孔是做什么用的。还有右上角有个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插孔是给控的原装电池冲电用的。(控关闭的时候它跟电池盒接通)   右面的下方开关是教练开关。(一般情况下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机子上带了个变压器。插上就可以冲了吧。怎样判断电池冲满了。还有我对充电电池不懂,买什么牌子,买多少毫安的就够了。低放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子上带了个变压器。插上就可以冲了吧。怎样判断电池冲满了。还有我对充电电池不懂,买什么牌子,买多少毫安的就够了。低放电是什么意思。

那个插口就是用两根电线连着电池盒的两端。没有办法判断电池有没有充满,只有通过电压或者自己计算充电电流/容量。所以除非你不怕充爆电池,实际上没有什么用。

网友:
只有关机时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