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9-02-04):
我不知道手Q钻能把52固定翼的发动机启动起来么,先谢谢了

网友:
只要摩擦力够 ,就可以的,转速和力矩要够

楼主:
如果50直升机可一启动的话,那固定翼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
完全可以~~

放心去用 手Q电转 我现在 用在起动 50油直上 很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