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锁不住尾

楼主(2009-02-04):
油门一推,尾巴乱转。。。。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视频不会贴,直接给个链接,点开就能看
http://yanan.li/bbs/MVI_0020.AVI

已经检查过的地方:
1.皮带没打结,松紧适中。
2,舵机方向正确,行程正确
3.起飞时,已经打方向舵修正,但是方向舵打到底,也只能在油门不高的情况下修正,油门继续推高之后,就修正不了了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应该检查哪些部位
谢谢大家[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55811&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A:
什么陀螺仪,   1陀螺仪正反
               2尾桨转动的方向

网友:
大哥,咋黑漆漆的一片阿,看的老怕了!

网友:
 什么啊。日全食 的时候拍的吧。漆黑一片。

网友:
有可能皮带反装了

网友:
看见一片黑暗中几点鬼火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陀螺仪,   1陀螺仪正反
               2尾桨转动的方向

陀螺仪是KDS800,正反没有问题,尾桨方向也没有问题,向右打舵,能很流畅的右转,向左打,就很难,但是,左右打舵的舵机行程和尾桨螺距变化是相同幅度的
皮带也检查过了,没有装反,也没有打结,尾管固定很牢

另回楼上们, 咱命苦啊,下了班天就黑了,只能抹黑在路灯下飞两下暗爽暗爽,可惜还转圈飞不起来,那个郁闷啊

网友B:
这个倒是很少见。因为大桨转矩的关系,飞机有左旋的趋势,左转比右转容易。楼主看一下尾桨螺距能否达到零或者负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是很少见。因为大桨转矩的关系,飞机有左旋的趋势,左转比右转容易。楼主看一下尾桨螺距能否达到零或者负值吧。

正负螺距相等,就是负螺距能达到跟正螺距完全相等的幅度,现在是右转完全没戏,左转超级容易,飞机一起飞就自己兜圈子

网友:
什么都没看见吖

楼主:
估计是太黑了,我晚上回去,在室内拍一下重新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螺距相等,就是负螺距能达到跟正螺距完全相等的幅度,现在是右转完全没戏,左转超级容易,飞机一起飞就自己兜圈子

楼主你现在的说法怎么跟刚才完全相反啊?

我说呢,一般容易发生的是向左自旋。这个就是正行程不够,或者尾桨转速不够。你看看右满舵的时候尾桨能不能达到30度左右的正螺距?
如果能的话很可能是皮带或者尾轴打滑了。皮带打滑的话上紧尾管,尾轴打滑的话换一个吧。对了我上星期刚刚发生过尾轴顶丝松脱的事故,尾轴向外脱出造成正行程不够,症状就是无法右转。

楼主:
不好意思, 我一个是按照头的方向说的,一个是按照尾的方向说的,所以完全相反,不过都是一回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现在螺距是没有问题,我再弄弄皮带看看吧,皮带要多紧为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一个是按照头的方向说的,一个是按照尾的方向说的,所以完全相反,不过都是一回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现在螺距是没有问题,我再弄弄皮带看看吧,皮带要多紧为合适呢?

皮带不用太松也不用太紧。我的经验是上完以后用手把皮带从靠近皮带盘的位置往内压,如果感觉用中等的力度能够压到尾管的中线就算可以了。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856980&autoStart=false&share=false[/cc]
重新拍了清楚的视频,麻烦楼上再帮我检查下我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看尾推顺不顺,陀螺重新设置

网友C:
看了一下视频,看到问题
1. 你的皮带反了 (尾桨转向反了)
2. 你的尾桨装反了

网友:
1.陀螺仪是不是锁尾模式,看样子不是!
2.调整尾舵机的位置,让开机自检后尾桨有5-10度的角度,而不是中立的!
3.在非锁尾模下把让尾巴不要转动,然后切换到锁尾模式就会很稳了。
4.主旋翼的转速一定要高点(就是吧螺距调小,油门调大),否则是不容易把尾锁的很死得。

网友:
尾桨转向反了也是可以正常锁尾的!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问题确实很怪。

不过安装看起来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除了尾桨和皮带装反了(反反得正应该不受影响)以外,尾舵机安装的似乎也不正,尾推的拉杆和尾巴严重不平行。不过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不能右转的原因。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皮带和尾轴的松紧,另外最好贴一下油门螺距的设置。

不能右转的直接根源就是尾巴推力不够。如果正向行程正常(也不能太大,不然尾桨的推力反而下降),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是转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视频,看到问题
1. 你的皮带反了 (尾桨转向反了)
2. 你的尾桨装反了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问题确实很怪。

不过安装看起来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除了尾桨和皮带装反了(反反得正应该不受影响)以外,尾舵机安装的似乎也不正,尾推的拉杆和尾巴严重不平行。不过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不能右转的原因。 ...

皮带装反?什么意思啊?皮带不是只有一面有小齿么?

尾舵机确实不正。。。不过,推力和行程完全正常。

看来确实是尾桨转速不够。

昨晚测试还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逆时针(顺着他自旋的方向)打舵,尾转速正常,如果试图阻止他自旋,顺时针打舵,听起来尾转速明显降低,会不会这个是问题啊?

楼主:
兄弟们,找到原因了,哈哈,是我自己傻,有舵机线紧贴皮带,当皮带往一个方向转的时候,他会被带开,这时没有问题,当皮带反转的时候,这根线就被皮带带向齿轮的方向,从而卡助皮带,但是又卡的不是很厉害,所以会有转速降低,锁不住尾的情况发生,现在被我固定好了之后,
虽然锁尾超级烂,但是,至少还能算是平稳的起飞,然后坠机了。
呵呵,谢谢大家帮忙啦。
我继续调jj,有问题还要麻烦大家:)

网友:
呵呵,LZ的这种安装尾部的方式确实跟大队不一样,但一样也是能锁尾的,原因找到了就好,再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视频,看到问题
1. 你的皮带反了 (尾桨转向反了)
2. 你的尾桨装反了

是尾桨叶片的推杆装错了吧,怎么会二个叶片同一个方向转呢,打尾舵时二叶片应该是扭转的才对!!!

网友D:
可能是主浆螺距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主浆螺距太大了!

之前是有点大,呵呵

网友(2009-04-26):
虽然找到原因了还是觉得怪,皮带怎么会反转呢?用手拨动的?还是把舵机线都固定吧

网友:
本人新手,看出尾桨转向反了,还感觉桨怎么是一顺的,不知说得对不对

网友:
陀螺仪的正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