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WD-40问题

楼主(2009-02-04):
WD-40清洗液 能够清洗排气管上的油污残留吗?
这个:

网友:
这东西 是不是可以用 威猛先生 的排油烟机的清洗剂啊?

楼主:
回LS的兄弟

回LS兄弟,我用了威猛先生,不行啊 洗不掉的。。。。
用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WD-40不行的,用汽油或者三氯乙烯

网友:
好象甲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不行的,用汽油或者三氯乙烯

谢谢LS~再问下汽油能轻松洗掉吗?还是要使劲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甲醇我试了,效果不好 。。几乎洗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再问下汽油能轻松洗掉吗?还是要使劲搓的?

这油应该是经高温蒸发干的,肯定要用了搓了。三氯乙烯的话就很好搞定,但是这东西有毒貌似外面不容易搞到。汽油不行用香蕉水试试。
再不行就去买个抛光片可以夹在手钻上的。抛一下肯定能去掉而且排气管会很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丙酮,效果不错

网友D:
简单打磨一下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我打算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打磨一下行不?

我想打磨一定能去掉,但是不考虑打磨。。怕管子壁太薄。。搞杂了。

楼主:
刚刚试了香蕉水起不到效果。。有时间去买点三氯乙烯和丙酮再试
还有其他建议不~也来说说呀~~

网友:
首先,谁告诉你WD-40是清洗液?

烧自配油留下的排气管上的斑点,可以用洗衣粉溶液加热浸泡清洗干净

网友:
用煤油就是了

网友(2009-06-03):
丙酮加牙刷比较管用 还有用超声波清洗 总之,WD40基本无效

网友:
这是什么上面的?

网友:
我试过都不行,最后只好用洗衣粉煮,但精密部分不要煮!

网友F(2009-08-09):
用汽油或天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