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油机的油箱工作原理及化油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9-02-04):
摩托车的油箱及化油器的工作原理早就明白了。但模型油机的工作原理我就不是很明白了,因为工作方式跟摩托车完全不一样,摩托车倒了后就熄火了,那油机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哪位大侠能否介绍下详细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不同的是,摩托车的是4冲程的,模型是2冲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是,摩托车的是4冲程的,模型是2冲程,

摩托车的大都是2冲程的,模型的2冲程四冲程都有。

网友:
LS错误了,摩托车大部分是四冲程的。

楼主:
4楼的高手请详细解释一下工作原理,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工作原理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3228&highlight=%B7%A2%B6%AF%BB%FA%B9%A4%D7%F7%D4%AD%C0%ED

楼主想问的是油箱和化油器的工作原理,您的这个帖子貌似是二冲程和四冲程的扫盲贴……从楼主的问的问题来看似乎早就知道了。

我估计楼主的疑问是,当3D翻过来的时候,怎样能保证供油不中断?因为油箱当中总有一根油管吸油,一般油管的口是在油箱底部的。当翻过来的时候,油全都跑到顶部了。如果没有特殊处理的话油管吸不到油,发动机就熄火了。

我没有玩过油鸡,不过以前看到说模型油箱有硬式,软式和半软式。硬式和摩托车的油箱一样,翻转过来就不能正常供油。软式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有弹性,靠压力加入油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半软式就是在软式外面加一个外壳起保护作用。不知道3D油直是不是用的这种?好像加油需要专门的油泵,我估计油箱是加压的。

网友C:
油箱的出油管接有一根软管,软管末端有一个重锤,不管油箱在什么状态下,软管在重锤的作用下都浸在油料里,不影响吸油。而且油箱还有一根管子连接排气管,排气管排出的一部分气体送到油箱里加压,所有不管飞机正飞还是倒飞都不影响发动机抽油。汽油机一般要油泵的,甲醇机大部分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的是油箱和化油器的工作原理,您的这个帖子貌似是二冲程和四冲程的扫盲贴……从楼主的问的问题来看似乎早就知道了。

我估计楼主的疑问是,当3D翻过来的时候,怎样能保证供油不中断?因为油箱当中总 ...

 理解能力不错,谢谢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箱的出油管接有一根软管,软管末端有一个重锤,不管油箱在什么状态下,软管在重锤的作用下都浸在油料里,不影响吸油。而且油箱还有一根管子连接排气管,排气管排出的一部分气体送到油箱里加压,所有不管飞机正飞还 ...

如果是在剧烈3D的时候,油箱里的软管会不会打结?还有就是化油器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比如摩托车的化油器只能在水平情况下工作,如果倒过来的话浮子室的油就会全跑出来了。各位高手请大胆讲讲原理,最好是能上个化油器的结构图,在解释一下最好了,在此我代表新手向各位高手说声多谢了。两冲跟四冲的区别我估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明白的了,如果哪位新手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我希望知道是四冲程的模型发动机它是怎么润滑的。两冲的润滑方式我想大部分人也应该知道的了,因为两冲的通过混合油从曲轴箱进气,再通过气道进入燃烧室燃烧,而且没有气门等组件,所以润滑原理是很简单的。

网友:
油箱是装油的,发动机是烧你钱的.

网友:
1、油箱的油管不会很长,剧烈3D不会打结的;
2、模型发动机的化油器结构比较简单,没有浮子室的,在进气口有一个喷油嘴,还有一根顶针顶着喷油嘴,喷油嘴与顶针之间有很小的空隙,发动机吸气的时候,油料从喷油嘴高速喷出,在气流的作用下形成油雾进入发动机,调节顶针与喷油嘴的距离可以调节油料雾化浓度。
3、四冲程发动机润滑原理与二冲程一样的,气门连杆等组件都与气缸之间有空隙的,气缸油料中的油雾可以通过这些空隙进入所有活动的组件进行润滑。

楼主:
2、模型发动机的化油器结构比较简单,没有浮子室的,在进气口有一个喷油嘴,还有一根顶针顶着喷油嘴,喷油嘴与顶针之间有很小的空隙,发动机吸气的时候,油料从喷油嘴高速喷出,在气流的作用下形成油雾进入发动机,调节顶针与喷油嘴的距离可以调节油料雾化浓度。

还想再请教一下,比如摩托车化油器的工作原理是靠负压工作的,化油器里面有浮子,浮子可以控制油面的高低及防止汽油漫出来。而模型发动机的没有这些东西,而且油箱还加的压,它是怎样防止汽油从喷嘴漏出来呢?另外是不是代表这种化油器结构的效率会比较低呢?

楼主:
3、四冲程发动机润滑原理与二冲程一样的,气门连杆等组件都与气缸之间有空隙的,气缸油料中的油雾可以通过这些空隙进入所有活动的组件进行润滑。

再请教,如果如你以上所说,因为其间有空隙而可以进行润滑,是不是也代表做模型四冲程发动机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1 、 会烧机油(严格来说是润滑油)。  2、这样的润滑方式肯定会造成润滑不良,机件势必磨损很快,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四冲程发动机的寿命很短,甚至比2冲还短。 3、因为间隙,所以效率必然降低。
不知道上面的说的对不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