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切割用什么工具好?

楼主(2009-02-04):
切割薄板是使用薄板切割器好使还是曲线锯好用啊,在网上查到的工具好像只有这两种。铁剪刀裁剪后边缘容易拉长变形。是不是有更好用的工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割薄板是使用薄板切割器好使还是曲线锯好用啊,在网上查到的工具好像只有这两种。铁剪刀裁剪后边缘容易拉长变形。是不是有更好用的工具啊?

很薄的用剪刀,0.3以上用曲线锯好些吧

网友:
我根据我的经验看,曲线锯好用些,形状比较精确,而且毛边少些

网友:
用第三种装在手电钻上的工具,切薄板最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种工具有什么区别?您实际用过吗

网友:
用激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烦请详解。谢谢!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牙咬!

网友:
买一把长剪刀,十多元,要锋利点的,手工慢慢可剪出平整的来.先划好线.

网友B:
云石机装1mm砂轮切片,加靠山可切得很直,薄板也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石机装1mm砂轮切片,加靠山可切得很直,薄板也不会变形。

噪音太可怕了,我家楼道住着N位老人。我需要噪音小的方法

网友:
http://www.youtube.com/watch?hl=zh-CN&v=Ai-JQ2OnYxI

网友:
[wmv]http://www.youtube.com/watch?v=AuCzdoOV3_Q&feature=related[/wm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uCzdoOV3_Q&feature=related

网友C:
麻烦楼主,第三种工具叫什么名字?是安装在普通手电钻上的么?切割2mm的铝板会不会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第三种工具叫什么名字?是安装在普通手电钻上的么?切割2mm的铝板会不会有问题?谢谢!

薄板切割器,掏宝有售

网友:
云石机装切瓷砖用的刀片,

网友D:
第三种还是没看明白,一般薄了就用角磨机上切割片就好,切的比较快,有条件最好使用 剪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种还是没看明白,一般薄了就用角磨机上切割片就好,切的比较快,有条件最好使用 剪板机

剪板机只能剪直线

网友E:
自己DIY的工具,切曲线,要求不变形的。
自由电磨上切割片慢慢磨。
如果可以外加工,精度要求高,效率也要求高的,建议使用大功率的激光切割机,切10MM内的板材象切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