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衡充电器充 3S锂电,是否也要同时插上T插

楼主(2009-02-04):
刚打了很多,结果没上传成功,所有打的心血都白费礼物,只好在简略打一遍,咳。
用平衡
充电器
充 3S锂电,插上4针的插头后,是否也要同时插上T插?有什么有缺点?平衡充的温度控制检测的是哪的温度?平衡充内部,还是
电池
?如果是电池?哪温度控制检测的信号是由那条线路通过?4针插孔,还是T插?

网友:
4针每相邻的两针之间是一组电池,一般4针用来测试电压及充电用,而T插的两根线串联了4针之间所有的电池,是对设备进行供电用的。
简略的说就是,独立充电,串联放电。

网友A:
每个充电器都不同的,有的老式的不用插T插,比如老款的B5。

楼主:
谢谢。哪就是说我插上也没又什么坏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