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值保养维护用什么润滑油合适?

楼主(2009-02-04):
请问电值保养维护用什么润滑油合适?包括轴承等金属件~

WD-40,据说腐蚀性比较大?

或是美孚等一般车用机油?

还是缝纫机油?

谢过~~

网友A:
别用WD40, 用Tri-Flow,Heli-Freak上大多数人推荐的润滑油。

去高档的自行车行, 一般都有

网友:
用菜籽油,香油或五花右and香油 纯属开玩笑 请勿乱扔果皮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WD40, 用Tri-Flow,Heli-Freak上大多数人推荐的润滑油。

去高档的自行车行, 一般都有

正解....

网友:
推荐硅油(喷雾式硅脂)

网友:
直机上千万不能上油,否则……

网友:
WD-40不能用来清洗么??

网友(2009-05-23):
一般双面防尘的滚珠轴承在出厂前就上好润滑脂了
想自己家的话,最好还是选用日本NSK或瑞典SKF的专用润滑脂,那效果是不同的

网友:
类似于衣车油的东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