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自杀

楼主(2009-02-04):
我把飞机开电以后放在客厅里,控也开了,自己跑到卧室回淘宝旺旺的信息(控放在客厅),不到2分钟,飞机突然自己全油门起飞撞墙,炸了,大桨都飞掉了,平衡杆断裂。
还好没有撞到电视机,真恐怖。
以前玩的时候从来没有失控过的,是JJ的问题吗?

网友:
有人碰到控了吧

楼主:
绝对没有,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除非是灵异事件

网友:
8xian描述的AI出现了……
也许方圆2Km有人在玩模型,使用的是同频的控……
哎~~~~~~~~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网友:
干扰,家电也会干扰的。或者,你的控电不足了。

网友:
恐怖事件,是拉登干的把

楼主:
什么是AI?

楼主:
控电没有问题,还有12V,
家电有可能吧,电视一直开着在,液晶电视干扰很大吗?为什么要2分钟那么久啊?

楼主:
2公里之内有模型,有可能,我这边是居民小区,2公里人太多了,谁知道谁家是不是有个小车什么的,晕,难怪2.4G流行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给你再“搬”过来(反正已不是第一次搬了,都快搬成习惯了),免得你找。

下面就是8xian的原话:

我怀疑电直可能有简单智能,而且思想中带有一定的自毁倾向,至少不仅仅是一台机器。

回想起,已经很多次类似的经历了。
偌大个草坪,上风口有个路灯,飞机非要自己过去撞灯。
偌大个的房间,飞机不撞桌子椅子,非要撞靠墙竖着放的大图板,然后掉在慢慢倒下的图板下,等着被拍死。
偌大的园子,有亭子有树木有变电站,非要撞变电站。
旋翼总能找到竖直的东西削,脚架总能找到硬地方蹲,副翼杆总能找到合适角度把自己折腾断了...........................

我怀疑我的004的四合一里是不是有个AI芯片!!!!!!!

网友:
 没治。0404这种低端的PPM很容易被干扰。

我手里0404控有多次失控的记录,都是它自己油门猛给半秒个,因为这个也炸过,好在学老手加固配件,没有损失过太多。

我这边是控的原因,我的解决方法是拆控,高纯度酒精清洗摇杆点位器,钻孔定位卡电位器的两个塑料片,就是厂家用烙铁烫到一起的那俩小东西,很容易脱开,还有那个 有丝扣 的黄铜圈 最好能固定牢,之后好一点。也不经常抖舵了,偶尔小神经下。

我十分纳闷,我手里这控是不合格产品。问题多多。

LZ可以试试看。但真正原因还有待查找。

真正根治方法还请高人帮忙了。

楼主:
LS说的可能是抖舵,我的ESKY控也有这个问题,赶紧换掉了,现在用的是6EX,好像没有抖舵的问题。

网友:
看来8xian的004自杀数次未遂,而你的004自杀成功了!

楼主:
004不听话要敲打的。
以前004要是不听话往我身上撞,我就会踹它一脚,之后就老实听话多了,冬天穿得多,004的旋翼也伤不到脚的。这次居然是趁我不在的时候闹腾,要好好修理修理它了

网友:
004整套的都木那个6EX值钱。。。

楼主:
所以偶没有买004的整套,是空机+舵机+二手4合1

网友:
你发现你背后有个。。。。。

楼主:
原因找到了,6EX的控的问题,油门摇杆的电位器坏了,变成了全油门。
真晕,这个质量也真不能恭维呀。才买不到3个月

网友:
esky的控,经常失控,习惯就好了。也是满油门1s,然后熄火

网友:
哈哈,还好是004,要是450以上的就

网友:
它以为你上淘宝要再买别的飞机  吃醋了   “小样儿的,我死给你看”  ~~~~~  然后惨剧就发生了

楼主:
原因找到啦,是6EX控里面的电容搭锡,突然短路,现在弄好了,还好没把控给砸了。:loveliness:

看来FUTABA的低端控的做工实在是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啦,是6EX控里面的电容搭锡,突然短路,现在弄好了,还好没把控给砸了。:loveliness:

看来FUTABA的低端控的做工实在是不怎么样。

不会是控的背面又贴着Made in Chian或Made in Taiwan吧?

楼主:
Made in China的,这个型号早就Made in China了,老是喊着支持国货,这国货老是欺负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de in chian
:funk: 黑灯瞎火地躺在床(LP在旁边早已去了“苏州”)上打字的结果……
见笑啦

网友:
啊哈哈~~我就记得这个!!

偌大个的房间,飞机不撞桌子椅子,非要撞靠墙竖着放的大图板,然后掉在慢慢倒下的图板下,等着被拍死。
好象是玩22#E的 王立刚大哥哇~~呵呵!

网友:
有苏州的模友吗?冒个泡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de in China的,这个型号早就Made in China了,老是喊着支持国货,这国货老是欺负咱

看样子某些人是想尽办法的把责任推到国货的头上呀!!!!!!!!
你别管他那里造的,贴的牌是FUTABA,不管哪里产的,都要符合FUTABA的质量要求的!

网友:
我都是用一个伏特巴控玩两个机机的啊,要花钱买好控,PCM的抗干扰强的

网友:
模型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某些人是想尽办法的把责任推到国货的头上呀!!!!!!!!
你别管他那里造的,贴的牌是FUTABA,不管哪里产的,都要符合FUTABA的质量要求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控的用料和选材和设计都是不错的,
可是生产出问题了,
打开能看到焊接质量确实不行,动不动就是一跎焊锡,也不管有没有短路的隐患,
负责生产和质检的都是国人呀,
如果认为是FUTABA的问题,难道可以不用它的控吗?难呀

网友:
呵呵 一场虚惊呀

网友:
控太差了,我的4VF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控的电不足就会这样。。。我也遇到一回,看着电视,一边修HL 3851-1,开着车子的电源还有控,去拿个可乐回来,突听得一声响,车子从桌上飞出去,装墙!舵机主齿报废。
后来检查,控的电池总电压低于9.6V,接收就无法收到足够强度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