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钳的一些基本知识和选购方法

楼主(2009-02-05):
我很初级啊,家里主要就一些木工手动和电动工具,而且不齐全。
锯、挫东西很郁闷(尤其是管状金属的,手拿不稳),想买个台钳,大概就是钳工用那种吧,不是精密的那种。
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大尺寸的,还有有些什么选购要点,比如说什么材料,轻型重型的区别,所以特来发帖子问一下。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都是些广告,没看到选购要点啊什么的,的确也不是很懂,希望能得到稍微详细一点的回答。
非常感谢!!!

网友A:
坐在SF上听听

网友B:
坐在BD上看看

网友B:
横批 :多多学习

网友C:
自己到机电市一看就知道选合用的了

网友D:
家里地方大就买大的,小就买小的,没地方就用手攥着。

网友E:
买个钳口有100MM就够用了!!

网友F(2009-08-13):
我觉得如何固定是个大问题。很多台钳底座是带孔的,也就是要求用螺栓上到台面上,可是像我这样业余的人,台面就是书桌,不可能把台钳固定在上面啊,可是不固定的话干“重活”的时候台钳又会乱跑,怎么办啊?有没有靠吸盘固定的台钳啊?可是吸盘在书桌上也吸不结实啊……
对了,有那种通过夹具夹在桌板上的小台钳。

网友G:
按也想听听

网友H:
自己用过才知道,我接触只过4、5种普通台钳,个人感觉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轨道,现在大部分小台钳是的轨道是燕尾的,间隙很大,在上紧后活动钳口部分会发生垂直移动,有的老货小台钳有和大台钳一样的平面导轨,间隙很小,基本不会发生上述问题。
2.钳口,钳口硬度是否够硬,上面的网纹是否够均匀细密
3.导轨和钳口中间的部分,这一部分用料是否足够和材质是否牢靠是最关键的,因为我崩断过台钳,就是断在导轨和钳身的直角部分,固然使用中需要注意避免崩断台钳的行为,但是好的台钳应该受力均匀。
先写这点,楼下补充

网友I:
我用台钳几次崩掉都是里面的那个螺丝断掉,虽然换一个就好了,但还是不敢用劲扳了,要不就握住手柄中间一点扳。

网友I:
至于台钳做,以前“黄百山”做过一个,你可以参考他做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BB%C6%B0%D9%C9%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