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还没买,先想入门的进

楼主(2009-02-05):
推荐大家先买个控可以连接电脑的那种,先联系
模拟器
。然后买真机,保准减少炸鸡减少损失,起码悬停没问题。我是吃一堑长一智啊,经验之谈。软件推荐模拟器RealFlightG3_50_0_65特别好,各种机型,固定翼的也有。呵呵,练好别忘了顶我哦。控最好不要音频接的那种,lama v4的控带加密狗USB线的那个很好用,我正练着呢,悬停没问题了,

网友A:
恩
lz说的是真理

网友B:
请问你的控是用电池还是用变压器?
我昨天买了个变压器回来插上去,但是发现用不了,是那种可调输出电压的,300ma!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一般来说,控上的外接电源插口是用来给电池充电用的(前提是控里装的是可充电的电池),并不是直接给控用的外接电源接口。
这个接口的工作状态是与控的电源开关联动的:打开控的电源开关,电池组给控电路供电,同时,开关会切断电池组与这个电源接口的连接。当关闭控的开关,电池组会通过开关与电源接口接通,因此,电池组可以由这个接口得以充电。
想要在上模拟器时不使用电池而用外接电源的话,有两种办法解决:
1、做一个接头(如小型的鳄鱼钳),将外接电源的正负极直接连接在装电池的金属片上。但,每次连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将正负极接反,接反了开电源后有烧毁控的危险!或在控的外壳上另安装一个电源接口,接口由导线连接到电池组的正负极上便可。这个方法很安全。
2、从USB接口里引出5V电源给控里的编码电路使用,这个方法要改控的接线,同时USB连接线也要更换成三芯的才可以。可喜的是,这个方法一劳永逸。相关的接法和图片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7489&page=2&extra=page%3D1
(25楼里有详细的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