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亚托定速的问题~~~~~~~~~~~~~

楼主(2009-02-05):
昨天在600上安装了定速按论坛里的设置将9X2里设定了 NORM 0% ST-1 90% ST-2 98% 试飞时出现:开模式开关大浆转速不够
发动机
好象要熄火的感觉 推了10几次有2次可以进入状态但感觉还是无力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两颗小磁铁按S和N安装好没有啊,感应器离磁铁距离调整好没有

楼主:
磁铁应该是装好了 距离要怎么调整?

网友B:
LZ
首先建議您定速器的設定值不要超過95%
另外裝置完成後,您可以轉動引擎
轉動一圈,定速器的指示燈只能熄滅一次(不管定速器的狀態燈是紅燈或綠燈)
定速器的感應器請儘可能的靠近磁鐵,可以有效的降低定速器感應誤差
最好是維持在1~2MM之間
供您參考~~

网友A:
C版,为啥ATV值最好不超过95呢??
还有楼主的发动机高速油针是否调整好呢,油门舵机直接插1通道上吧发动机高低速状态调好再来接定速器

网友B:
9XII的定速功能調到95%時,主旋翼轉速大約在2108rpm,引擎的轉速大約在17926rpm
OS50引擎的轉速區間在2000~20000rpm,最大扭力矩1.9ps/17000rpm
因此,我建議不要超過95%,維持了扭力和轉速,並兼顧了引擎
個人建議,供您參考~~

楼主:
谢谢 chi1121 我现在设置在90% 但感觉飞机还不是很暴力!但一般的翻啊什么的都还能应付了 如果做钟摆之类的估计会比较吃力了 不知道是我发动机压缩得不好还是定速还能调高一点

网友B:
感覺飛機不暴力
您可以試著調整螺距、引擎、飛行手法、機體的重量,檢查火星塞是否老化
另外主旋翼的材質重量和翼型、燃油的好壞、舵機的反應都會影響到飛機的動力
個人經驗,供您參考~~

网友C:
使用RCE G600 在9XII, 94 % 才是90%
因 RCE G600 4%後才紅燈會轉綠燈
即4%=0%
94%=90%
或可再用 量轉速的東西看看主槳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