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kt机设备如何安装。

楼主(2009-02-05):
菜鸟请教各位。
kt机上的
电池
是如何固定的,可以快速的拆换么?
接收机和
舵机
是粘在机身上的么?想要拆卸怎么办?

网友A:
我是这样的
电池用皮筋
接收机用泡棉双面胶带
舵机KT板上挖个洞,少许热熔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