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手德版飞翼,帮忙推荐配置

楼主(2009-02-05):
看了很多老帖,都有同一个问题:头轻
使用的
电机
最小的是翱翔1806N,重19克,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有没有飞过这架飞翼的朋友来说说,这架飞翼推重比大约在多少比较好?我找到几款推力100~150克的小电机,重量只有个位数,使用的都是7.4V锂电,电流只有4~5安,很省电,不知道行不行?
我打算用较轻的电机配较大的
电池
,接收、电调、
舵机
尽量小一点,争取三样加起来不超过30克,整机起飞重量我想控制在220克以内问题不大

网友A:
1806N肯定是可以用的,头轻就用3S电,实在不行用点配重也行啊。我用2408-21电机,46克,用3S电没有问题啊!这机翼形很好,飞行很稳,但不好的是泡沫密度太小,不够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