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和车身的连接部不会做了。谁教教我啊!

楼主(2009-02-05):
谢谢啊

网友:
具体点啊兄弟

楼主:
就是炮塔的和车身连接部位是怎样即能转动,又能不脱落,还能穿过电源线。看了几位高手都是用齿轮。我找不到合适的,就不知道咋搞了 ,帮忙啊。

网友A:
可以用深沟球轴承做支撑 虽然是平面运动但是完全够用 车一个内套 一个外套 外套固定在底盘顶盖上 内套固定在 炮塔下 中间是空心的方便 穿电线 用覆铜板最好是双面的 加工成圆形 根据你需要几根电线 做出相应的圆环 在用黄铜片或者碳刷跟它接触

楼主:
楼上能给个直观点的图么?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深沟球轴承做支撑 虽然是平面运动但是完全够用 车一个内套 一个外套 外套固定在底盘顶盖上 内套固定在 炮塔下 中间是空心的方便 穿电线 用覆铜板最好是双面的 加工成圆形 根据你需要几根电线 做出相应的圆环 在 ...

平面转动应该用推力轴承

网友:
 多大坦克

楼主:
1:16

网友:
买个轴承可以了

网友:
还是上图才比较容易理解你的问题。

网友:
用胶皮做成圈代替齿轮,胶皮挤胶皮爽的很 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用推力轴承 成本和结构都会很复杂 其实普通的一个深沟球足以承受1:16坦克炮塔那区区几公斤的轴向压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能给个直观点的图么?很感谢.

我的坦克现在还没做到那部分 所以暂时没有图纸

楼主:
我找到个比较直观的图..用的齿轮.

楼主:
谢谢以上诸位的建议啊

网友:
那样做就不能360转动了,除非炮塔伸缩和俯仰机构独立接收和供电.

楼主:
楼上给个更好的方案啊!!

网友:
我还在做底盘呢,还没到这步,初步是打算用450的大齿做.

网友:
没到这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