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牌子的电啊

楼主(2009-02-05):
我主要飞舱身330. KT330. MD的塞斯纳
1.大家用什么牌子的
电池
啊?觉得哪个牌子的好些呢?
2.飞以上的三种飞机的话.电池容量,C数选择多少合适呢?
多谢!!

网友A:
用11.1V 15-20C 1500毫安的就都能飞了 花牌的不错 用了一年了还没问题 今年刚拍了几组鹰之舞的 用用试试看

网友B:
“精进电池”和“友创电池”都不错!我从05年起就只用这二家的聚合物锂电池,而“友创电池”的内阻是目前最小的。“实达电池”也不错,是我今年要增加的备选用厂家之产品。当然你选用电池的容量:
安时(mAh)
大的,放电
倍率(C)
高的聚合物锂电池时,价格也就要高了。

网友C:
我用的上EMAX的,还不错.

网友D:
hotpower电池一直在用 不错

网友E:
MD的小赛最好用2200的电,压重心好。我用的是花的,KT330我用的是花的1300.都是20C。但小赛用20C有点浪费的。电池买好点的,循环次数多点。折下来只有更经济,而且用的也舒服

网友F:
MD小赛我觉得最好还是用A123.虽然重了点。不过放电能力一点不弱,持久耐操。飞较大型的飞机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