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R6200的对频插销如何连接?

楼主(2009-02-05):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小白了,还望各位赐教。

我的AR6200是用在油机上的,说明书上说对频插销插在开关另一端的充电口上,但是我的开关都只有正负极两根线,想请教下这个开关应该怎么连接对频插销,或者说必须要换个原厂的开关才行?

我的开关类似下图这种,借个顶峰模型的图片,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有这个图片,但是仔细看了一下接收机的开关都是三线的,而我的开关都只有两线,不知道应该用那个来做回路

网友:
直接把插头插到接收机的batt插口里。

网友:
遇到的现象来问问!   DSX9和AR6200绑定成功后! 然后去绑定插销! 断电再上电!控没关!   可以看见接收机上(子和母)的指示灯就是频闪状态!  但关控再打开控!再上接收电后指示灯就于短暂时间后处于恒亮状态!  这是什么意思?  不懂!     影响使用吗?

网友:
快闪表明接收机在对码模式!慢闪表示接收机曾经检测到欠压!有时候插拔电源不果断!接收机也会误认为是欠压!
恒亮和慢闪!接收机都处于工作模式!不影响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老金的解疑!   尤其是控上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