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3B对码很困难

楼主(2009-02-05):
我的4#3B第一次开机对码很困难每次都要开关机好几次才能成功是怎么回是?我是先开控待电源灯显示稳定了再接接收机电源,反过来也试过,每次对码都是懵着来,不知道你们有类似情况吗?不过对码一旦成功飞行还是非常稳定的

网友A:
2.4G的接收机应该在遥控器的灯在闪的时候就要接上接收机的电源,如果在遥控的灯不闪了再接电源那时没法对频的了。

楼主:
也试过但效果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我每次都是将控的天线正对着接收机成功率高些,也是懵着来.不知道4#3B是不是都是这样

网友B(2009-03-09):
我的和你一样问题,还有遥控距离超出5米就有失控,怀疑接收机

网友C:
2.4G在开机时一定要在摇控灯闪烁时接飞机电源,由于是自动扫频,确认周围没有其它发射源时先开飞机电源再开摇控电源也是可以的。

网友D:
要注意周圍沒有發射源,像在台灣家里用的無線網路八成都是2.4G的發射頻率,可以到其它地方對頻看看

网友B:
接收机问题
因主电机退磁无力,升级无刷顺便换了接收,问题解决,若判断没错应该是接收机晶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