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ian.黑人.植树.帮我.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二者必取其一!

楼主(2009-02-05):
入004 也有到现在差不多3个月了,说飞不敢,但蹦蹦跳跳有点会了,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也是有兄弟遇到的问题一样,飞机只能飞个半米,时间几秒后油门到顶,在地面上20CM处低飞.,电池电压在3.9-4V之间,手里有三块这样的电池,(其中有一块还好,可以飞高3米以上,顶个几分种)都是2S 100MHA 15C的,原来电池可以,正常跳过10几分钟(非连续),不考虑换电池.我准备这样折腾下.
1. 把电池由 2S 改为3S的,正好是3并2. .(本人有一定的电子基础).
   这样的话.对四合一的影响有多大???对整机性能提高有多少.????
2.改换电机齿轮,由原来的10T  改为12.T  13T的.那就不需要改电池.(12T  M=0.5  内孔=2.0mm)(铜的高5MM  8元/只)商城的是2.3孔的.2-5元.
  这样改的话,又能提高多少????

请兄弟帮忙拿出个方案.二者必取其一.

谢谢了!!

楼主:
看的多,就是没有回的!晕!!自己沙发下!!

网友:
这是高新科技,我只能来顶顶啊!要找004的折腾队搞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电池的容量你少写了个“0”了吧?
电池不行啦!寿终正寝……怎么折腾都不可能解决你遇到的问题!
唯一的办法是买新电池……
用于模型的锂聚电池,寿命大都在50次充放循环。

网友:
可能会有危险
你还不如把3组电池都拆了,单片测一下,看看哪片不行,一组电池中要是有一片坏了估计对一组电池影响很大,最后把坏的刨除在组装起来,这样比较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黑兄呀,不超过20次!!

回5楼

电池电压一致性比较好,充满4.203 -4.206之间.
单节  用电量显示和数字表测量的!

网友:
你用单片电池带一个电机试试看,估计是放电C数不够了,光是电压够说明不了什么,容量和放电C数也很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兄呀,不超过20次!!

回5楼

电池电压一致性比较好,充满4.203 -4.206之间.
单节  用电量显示和数字表测量的!

如此说来,那100MAH是真的?没少写个0?
能上些电池的照片吗?这样更能有助于原因的分析……
试用数字表的10A档在3秒内测下电池的短路电流有没有超出10A?
记住!测的时间决不要超过3秒!!!!!!!

网友:
LZ:我忽然想到——004的主马达是有两个FET管并联驱动的,会不会坏了一个FET呢?单个FET输出的电流会减小(驱动电路的内阻大了一倍),表现出来就成了动力不足……

网友C:
感觉是主电机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主电机问题呢

可能性不大……
004的主电机还是可以嘀!

网友:
惭愧~~~~~~~~~~ ,楼主求助的时候还把我的名字写在了黑人和植树的前面~~~~

我除了傻炸傻修没啥别的本事了,还是看看黑人和植树的意见吧
我004用镍氢的,没用锂电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刚才仔细的研究了下,电池放电可以达到10A,(数字表测试,瞬间)排除电池问题,原来是主翼问题,高速的时候产生双浆,换了新的,刚才出去飞了下,不错,可以上升.停空时间在5分钟以上.调整了副翼攻角8-10度的样子.比较稳!!
关键的好处是我的门前有块很大的空地,带大路灯.且现在无人无车!!
明天准备上12T的齿轮玩下!!!

8兄在大修鸡鸡,换主梁了呀!!!

楼主:
对了,现在充电中,你们的里电最低飞到单节电池电压几!!我在3.6V左右时,明显发现没有提升力!!

网友:
不只主梁,一大堆东西都换了,折腾了俩晚上了

双桨导致的? 奇怪。。。。要是那样的话,应该有很大的震动啊,会很容易被察觉的啊。。。?

楼主:
没有仔细看也真看不出来!!
我的主梁也换了!!+016的腿.电池架!!
另外,副翼也有问题,角度不一致,固定副翼的螺栓松动!!
004真难伺候!!上450!

网友:
副翼杆头磨细了吧?副翼插上夹不牢了?

我也有过类似这个问题,副翼杆端头上粘一点点点点的502,在端头抹均匀,等全干透了之后,再插副翼,就恨牢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仔细看也真看不出来!!
我的主梁也换了!!+016的腿.电池架!!
另外,副翼也有问题,角度不一致,固定副翼的螺栓松动!!
004真难伺候!!上450!

楼主千万别心急啊!450不是这么容易上的啊 无论从调机 电子系统 控的设置问题 比004复杂N倍
当然价钱也是不少的 强烈建议先把004搞好了 深思熟虑后再上450级别的变距机
个人感觉是不是主电机的问题 如果条件允许换一个新的电机和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兄呀,不超过20次!!

回5楼

电池电压一致性比较好,充满4.203 -4.206之间.
单节  用电量显示和数字表测量的!

不会吧?我的LAMA的电池应该有100多次了吧?还挺好的,20次的话,那消耗就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仔细看也真看不出来!!
我的主梁也换了!!+016的腿.电池架!!
另外,副翼也有问题,角度不一致,固定副翼的螺栓松动!!
004真难伺候!!上450!

004加入了过大的副翼攻角也可能会产生抖动从而减少升力,建议熟悉操作的过程中逐渐减少副翼攻角。
双桨是需要调整的,也可以试试看用木桨,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看来是个RP方案,呵呵。
450要比004难调整不知道多少倍,而且炸一次的维修也会复杂很多,不是不建议上450只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再上才好。450上不要图便宜,否则可能让你的投资全变成浪费。
祝你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