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在接收机上如何让舵机摆动?

楼主(2009-02-05):
不插在接收机上如何让
舵机
摆动?

网友A:
用手掰
或者用舵机调整器

网友B:
舵机测试器

网友C:
红色线接正5V,黑色线接0V,舵机信号线上给一定频率的方波就应该能使舵机不用接接收机运转。如果方波频率可调的话,舵机摆动的角度也应该可调

网友D:
给舵机工作区内的方波就能实现

网友E:
50元就能搞定舵机测试仪

网友F:
原帖由
jaexc
于 2009-2-5 23:10 发表
舵机测试器

网友:
红色线接正5V,黑色线接0V舵机还是不能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