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1024接受机对频

楼主(2009-02-05):
我用的是FUTABA10C   PCM1024版  是50点自动跳频的 发射机没有晶体  新买了个R136HP  请问怎么对频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這個嘛,,,,應該從高頻頭上擰,要不是按著model end 開機看看,,

楼主:
高频头上没有拧的  是自动跳频的  按MODEL END开机是选择模式啊

网友:
那么你在第二頁的PARAMETER看看!!!

网友:
我覺得應該是擰的,要不讓我看看你的高頻頭,!

楼主:
高频头是FUTABA FP-TP-FM  是自动跳频的啊  没有晶体和旋钮

网友:
这个不是跳频的吧?侧面应该有晶体的.你找下吧.

网友:
楼主是大九控嗎
大九用的就沒旋扭及侧面沒有晶振  在菜單選頻道的

网友:
136上要安装接收晶体RX,然后在控上选择相应的频率……